[工仪] 过年不出门,在家做移动T12烙铁

楼主(2020-01-31):
在坛里看到很多做T12烙铁的,趁着休息也做了一个移动版的T12烙铁。刚开始用LM358做控制芯片,但做了好几个都不行,改用LM393做控制芯片,效果很好。电路图都是网上找的,没有什么特别。做烙铁最难的不是电路,是怎么把烙铁与手柄结合在一起,并且外表还能看得过去,使用还得方便。下面上图。

网友:
进来前还以为是用电池的

网友:
板子是热转印么

网友:
这手柄用起来不大会顺手!

网友:
如果不是T12头太贵的话,我也做一把。最近准备入手一台高频焊台,头便宜

楼主:
电池组做一个直流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离烙铁木仓就差一个扳机的距离

网友A:
358 393有什么不同?好象358元件 少。

网友:
T12烙铁手柄又不贵,买一个就是了,还DIY,时间也是钱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8 393有什么不同?好象358元件 少。

T12电路主要用到的是电压比较器,LM358是运放,LM393是比较器,运放能当比较器用,LM358很常见,所以很多T12电路都是用的LM358,跟LM393电路不同。因为LM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 需要上拉电阻才能工作。

网友:
开始使用手感应该不会太好,也许习惯了就好了。但所谓移动T12,多数人还是会从供电方式角度理解成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
这个叫便携不叫移动

网友:
梯子不好,去弄一个玩具手枪来做手柄应该不错。

网友:
觉得您这头子不是t12吧? 那两个卡环位置太靠近后端了

楼主:
是T13,和T12一样,据说是T12升级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12电路主要用到的是电压比较器,LM358是运放,LM393是比较器,运放能当比较器用,LM358很常见,所以很多 ...

各有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有什么优缺点?

我也不知道各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