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知道小度音箱里的这个5脚IC是什么型号的么?

楼主(2020-01-31):
一个小度音箱,通电没有任务反映。拆开后发现主板一处5脚IC烧糊,看不清丝印字样。
从网上找到高清拆机图看到该芯片的丝印字样,但找不到是对应什么型号的芯片
该芯片2脚接地,3脚跟1.5V测试点相通,4脚测量是12V,应该是12V接入脚

有知道该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么?万分感谢

网友:
目测是BUCK同步整流降压的,X宝搜5脚降压芯片。。。
SY8088AAC
MT3401L

不过一般是5V的,12V输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击穿了。。。

网友:
就是知道了。估计也是别处问题,导致这个芯片烧了,所以你应该找找还有短路的地方没。

网友:
烧鸡大法, 用稳压电源烧烧, 说不定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电路板上面不是写了1.2V,1.8V,其他的芯片都是Uxxx的编号。应该是一个1.2V的降压芯片。

网友B:
输入12V输出1.5V基本没见识过这样设计,有可能我山里的没见过。你先确定1.5V有没问题吧,找不到型号用降压模块代替。

网友:
怎么感觉那个1U2是1.2的标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面不是写了1.2V,1.8V,其他的芯片都是Uxxx的编号。应该是一个1.2V的降压芯片。 ...

不是的,这个是芯片的编号吧,好比后面也有两个5脚IC分别是1U2 1U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12V输出1.5V基本没见识过这样设计,有可能我山里的没见过。你先确定1.5V有没问题吧,找不到型号用降压 ...

的确不是12V输入,我拆出来后测量那个脚不是12V的了,应该是IC坏掉导致的。
另外我外接1.5V到测试点强行1.5V供电,音箱开始亮灯,但没有任何声音(正常应该是有提示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