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商用冷柜顶部有两组线入背,什么作用?

楼主(2020-01-31):
请看图

商用冷柜上面,压缩机旁边,有两组线进入背部,黑色的是L和N,一组,在黑套里,白色的两根应该是加热除霜的。请大虾说下每组线都接的什么东西,在背里。谢谢

网友:
冰箱背面有个温控器 冰柜的位置我没拆过

网友:
冰柜也不都一样吧,上全体照片,或者型号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大佬认得。我见过的在机柜顶上有风扇散热的。

楼主:
手的左边就是压缩机,这两组,,应该是加热门呀什么的,不是除霜的

网友:
有没有门灯,有门灯就一根是灯线,一根是感温头的线

网友:
冰柜门咯一圈有发热丝加热的,以免门冻住打不开

楼主:
没有门灯,个人理解,黑色接磁敏开关,和白色加热丝串联,是为了避免压缩机低温不启动的,商用冷柜,厨房里的,没有门加热电路。但是有的冷柜没有这个电路

楼主:
确认了,黑色的两根线接磁敏温度开关,安在蒸发器附近,右上角,低于10度接通,串联加热管,6W左右,目的是为了加热传感器,从而强制启动压缩机

楼主:
最后说下,白色的是39W的门框加热丝,黑色的是中架加热丝,两组加热丝,但不知中架是哪一部分,是不是冷柜中部横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