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卧室LED灯突然变暗,第一次见这样坏了

楼主(2020-01-31):
卧室LED灯突然变暗,第一次见这样坏了

网友A:
没啥技术含量,串并联关系造成的,难得查过去查过来到底哪颗坏,不要纠结了直接全换灯珠

网友:
直接换灯就行了,阿门

网友B:
估计是螺丝短路了不亮的灯珠

网友:
修起来麻烦,直接换灯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啥技术含量,串并联关系造成的,难得查过去查过来到底哪颗坏,不要纠结了直接全换灯珠 ...

不用,坏的少直接短路坏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坏的少直接短路坏的灯珠

坏一小部分还可以这样须知,这个已经坏了大部分了,短路法还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坏的少直接短路坏的灯珠

直接短路会加大另外灯珠的功率,不如并联颗类似4007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
质量太差 直接丢掉吧 松下飞利浦有时候有散货 也不贵,买好一些的 后期也省心。

网友:
现在的国产led都是2并,n串,直接短路坏掉的那一组,然后把驱动的电流采样电阻换大,我都是换到摸着不热刚刚好。

网友:
只有换灯珠喽····

网友:
还是早几年的5元灯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螺丝短路了不亮的灯珠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坏的少直接短路坏的灯珠

这个好的占少数,短路好的灯珠就OK了

楼主:
最后证实,螺丝上的太紧,短路了几个灯珠,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的店铺是40x2古董优质电感日光灯,厨房改了一个单40,客厅两个单40,卧室都是单40,优质古董支架,有用粗管有用细管细管是飞利浦绿头36瓦865,皮实耐用显色性不错亮度足,功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