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就不能用标准件吗?无奈自制两根充电线

楼主(2020-01-31):
从外地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电动牙刷和洗牙器都没电了才发现这俩的充电线都落在外地了,想着手里各种接口的数据线充电线一大堆,怎么也能对付上,结果我错了
只好自己制作充电线使用。尼玛就不能用标准接口吗?
把制作视频地址放到前面
自制洗牙器充电线
自制电动牙刷充电线
先说电动牙刷,这货是当初在坛子里撸的,很便宜,但是用着还好。
反过来看充电接口,这就是一个标准3.5的接口对吗?

错了,我手里的各种3.5插头都插不进去,用卡尺一量,中间柱直径是1.5mm。3.5接口标准有1.1和1.3两种,从哪里来的1.5啊!
黄铜片和铜棒自己做了一个

正常充电了

然后是电动洗牙器,强力推荐这个玩意,真是太舒服了
也是5v

充电接口是这样的,microUSB或者Type-c它不香吗?

用充电口的防水塞翻模制作了一个接头

电极位置塞上铜片

拆开底盖主要是为了确定正负极。看起来似乎是1节18650的电池

螺丝也装了防水硅胶圈

制作完的接头

插上充电没问题

还好里面的红黑线是按照规矩焊接的,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A:
翻模做插头挺有意思的。怎样让翻模胶脱出,不粘紧原来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模做插头挺有意思的。怎样让翻模胶脱出,不粘紧原来的零件?

用翻模硅胶本身就是不粘的

网友B:
圆孔的就不能拆开电器换一个通用的3.5电源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孔的就不能拆开电器换一个通用的3.5电源口吗

同问,我也觉得拆都拆了,干脆一步到位

网友:
都是吃饱了撑的,非设计这么多偏门的接口,逼着顾客买他们的原装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的就不能拆开电器换一个通用的3.5电源口吗

感觉不好下手拆。另外手里没有响应接口配件

网友:
制作统一套件接口。产品坏了。还有人买我的产品了吗?直接买配件了维修了。这是大多是生产厂家的想法

网友:
改改改,5伏的输出都改成USB口,输入改成自己手上最多的接口,5.5或USB。。。

网友:
除了卖配件方面的小九九,还有防水方面的考虑吧。换成 USB 充电是方便,不过防水要麻烦些。要么用塞子,要么就得买带防水设计的非标准母座,对批量生产来说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