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听说今年在家吃火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奥

楼主(2020-01-31):
2005年买的电磁炉很少用,趁着吃完火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拆开清理一下,谁打赏多,我请他吃火锅
15年了,表面发黄,插头都换过一次了

拆开后紫铜线圈,应该是纯铜的吧

这是热敏电阻,导热硅脂干巴了,还需要再涂上吗?但手头没有硅脂

电磁线圈下面散热片、风扇,灰尘已经清理完毕

面板一侧的陶瓷板和面板电路板

主板旁边有一个黄色可调电阻,左边黑色胶帽在电磁炉外面,可以拔下来,方便调整电阻,请问功率是一定的,为何要设置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A:
衡水哥说可以不凃  还有哪位哥说过 功率调高点 欢迎下次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衡水哥说可以不凃  还有哪位哥说过 功率调高点 欢迎下次再来

又来了,回头他们再说毁人不倦,我就说是你说的,哈哈哈
反正我不管,我打开什么样还什么样装回去,不就是感温吗,这玩意起啥作用,就是在火锅档炒菜的时候,油过热了会自停,起这作用的,炒菜档就一般不会停了,事实上,只要贴合的紧凑,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必要,万一要是使用错了CPU导电银浆,更瞎了

网友:
不错的电磁炉,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来了,回头他们再说毁人不倦,我就说是你说的,哈哈哈
反正我不管,我打开什么样还什么样装回去,不就 ...

涂上导热硅脂感温电阻与面板接触良好,电磁炉cpu能准确掌握加热锅的温度,预防无人值守时锅底干烧损坏电磁炉。

楼主:
谁讲讲那个可变电阻

网友:
哈哈,楼主现在是闲得慌。现在基本都是宅在家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讲讲那个可变电阻

可调电阻是厂家功率校正的,维修时换IGBT,振荡电容,线盘可以微调达到设计功率要求,或适当调小功率以延迟使用寿命。现在的电磁炉取消了可调电阻,用固定电阻替代,减少了可调电阻时间长了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电磁炉加热不稳定

网友:
线圈下面的铁氧体,可以多加吗?好多坏电磁炉的线圈,圈都是铝线的,线圈用来做收音机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阻是厂家功率校正的,维修时换IGBT,振荡电容,线盘可以微调达到设计功率要求,或适当调小功率以延 ...

谢谢指点

楼主(2022-01-18):
这个电磁炉是2005年年底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