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第一次处理卡纸卡成这样的打印机

楼主(2020-01-31):
一台刚买不到3个月的奔图扫描打印一体机,今天打印卡纸,打开一看, 这卡得有风格,所有的纸被圆润的包在海绵滚轴外,形成了一个纸筒,纸和纸之间被墨粘在一起
处理方法:用酒精浸润后抠掉正面的,然后再拔出来,拔出来一数,纸壳有18层,厚度5mm

网友A:
就是有些人看到按复印,不出纸。然后还不停按。直到机器真的不行为之

网友:
难道打印的时候没发现丢页嘛

网友B:
为什么要买奔图的机器,其他老牌不香吗?
题主这个是卡了几张纸,还是一张纸被折叠了很多次(类似手工折纸扇)的样子,海绵棍子应该是press roller,还是墨粉盒里的碳粉carrier roller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定影辊那儿的辊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买奔图的机器,其他老牌不香吗?
题主这个是卡了几张纸,还是一张纸被折叠了很多次(类似手工折纸 ...

大概6~7张,每张都被完整的包在滚轴表面最后形成这个圆纸筒厚18层

为什么要用国产品牌奔图?这得问某些巡查组的同志

网友:
就像插座只要有空位就要插满一样,反正又没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6~7张,每张都被完整的包在滚轴表面最后形成这个圆纸筒厚18层

为什么要用国产品牌奔图?这得问某些 ...

在融印器的进口和出口位置应该会传感器才对,怎么会叠了这么多层,奔图自己的产品真TMD不靠谱,买利盟的机型,但是贴牌奔图的还是挺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6~7张,每张都被完整的包在滚轴表面最后形成这个圆纸筒厚18层

为什么要用国产品牌奔图?这得问某些 ...

这种情况下,一般高速点的打印机,贴着棍子的位置有专门把纸翘起来的小爪爪,在纸张出口位置有专门导向的带齿轮的轮子,奔图的设计可能不是很完善

网友:
第一次看见卡纸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些人看到按复印,不出纸。然后还不停按。直到机器真的不行为之 ...

好象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牌子买的人感觉很少啊

网友:
这只能说明,打印机太差了. 卡纸了都,还拼命往里送纸.

网友:
之前单位财务的打印机就这样,好像是HP的,开始的时候当成偶发事件,纸拿出来了继续用,后来越来越频繁,打印量太大了,及其根本撑不住,直接用刀划烂那个海绵辊子,报损坏处理,不换机器就换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