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我的U盘2(ADATA S107)这回就是读不出来了,这是另一个U盘。

楼主(2020-01-31):
这个U盘16G(ADATA S107 16GB USB 3.0),是先买的,3年了,插在普通U盘接口
上(计算机后面的U盘接口),可以识别出G:盘,但点它说U盘没插好,打不开。
我拆下后,仔细看了看,好象有第二个脚有问题,试试看吧。请大家看第9张图。
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29F64G08AAMF1
123615
C10
2THZA

1、U盘正面

2、U盘反面

3、关键flash芯片参数
29F64G08AAMF1
123615
C10
2THZ6

4、另一面也是flash芯片参数
29F64G08AAF1
123615
C10
2K7Y5

5、同上

6、同上。控制芯片实在看不清楚。

7、U盘接口上面写1303099632 G16G关键字体

8、手拿U盘

9、估计可能的坏点,但还不一定。

OVER.20:50 2020/1/31

网友:
量产工具检测坏块

网友A:
手艺不行啊 左边第二个脚也没焊上

楼主:
我正在仔细研读里面的一篇一篇文章,正在仔细看。时间太少,还没有看到量产工具一节,请问是什么工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行啊 左边第二个脚也没焊上

好象左边的第二个脚也是白颜色的,应该就是没焊上吧。要不我用手一摸U盘(已插好),就可以有绿灯闪动,有读盘信号。非常感谢朋友的回复。

网友:
我的也莫名其妙放坏了,平时也就量产个系统ISO,放些系统安装用软件,没拆,直接低价卖了,这是难得用坏的U盘,之前一个闪迪的TLC估计闪存寿命到了,弄弄会好,过几天又坏了,还有一个苹果的,被我马虎大意量产设置错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左边的第二个脚也是白颜色的,应该就是没焊上吧。要不我用手一摸U盘(已插好),就可以有绿灯闪动, ...

这两个都是空脚,不影响。如果压住芯片插入U盘可以正常读取的话,就是闪存虚焊了,要补焊引脚,否则就要重新量产。你这个是银灿主控,根据主控型号去U盘量产网下载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左边的第二个脚也是白颜色的,应该就是没焊上吧。要不我用手一摸U盘(已插好),就可以有绿灯闪动, ...

应该是 is916 主控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 ... 16_V2.07.00.06.html
不行的话多下几个版本试试

楼主:
我已经下载,准备试试了,试好后,给个报告。谢谢 :-D ImageU盘can

楼主:
好象这个版本不支持我的U盘,或者我的U盘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
请看9 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找不到任何匹配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