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宝AWW19贴片元件问题,是不是TL431

楼主(2020-01-31):
一个充电宝,3脚的丝印AWW 19,万用表量了短路,不知道这是什么元件,找了淘宝说是TL431,不知哪位知道这个是不是431

网友A:
按理是不像是431,充电宝用不上431的啊,431是2.5V的稳压基准来的,开关电源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是不像是431,充电宝用不上431的啊,431是2.5V的稳压基准来的,开关电源用得比较多 ...

烧短路了,测不出来。百度上也找不到资料,只是淘宝上搜索到一点资料

网友:
测下周围电路,画个简单电路图再判断是啥玩意。丝印这东西就是用来加密的。。。。

网友:
上图吧,一般充电宝不会用431,而且现在的充电宝集成外围元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