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示波器维修红外遥控器的方法

楼主(2020-01-31):
家里用的电视机或者数字接收机、DVD等都离不开红外遥控器,这些遥控器是我们生活娱乐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遥控器难免因为外界条件而损坏,常见的故障为455晶振容易受外界振动等因素而损坏。 如下图所示是我翻出来的一个比较老旧的遥控器。

当遥控器出现故障时, 就需要拆开遥控器外壳来观察。

在实际使用遥控器中,455晶振是最常见的,当使用的遥控器发现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以下几点。
①用万用表看看电池是否还有电,电压过低需要换新电池。
②用随身携带的手机摄像头(其他摄像头也行)对遥控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照射,同时在任意按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键,看看摄像屏幕上是否出现白色光源,出现代表正常,不出现就要考虑内部电路问题。
③红外发射二极管开焊或者损坏,多数为开焊。
④内部电路板按键点黏性过大,需要用卫生纸擦拭干净,胶皮按键也要用清水清洗油性赃物等。
⑤455晶振损坏。
⑥电路板PCB走线折断等
以上6点故障,第5点是肉眼无法辨别的,需要用示波器来测量,看看振荡波形是否正常,正常波形为正弦波形。

接下来我们就用示波器来测量,打开示波器,把探头衰减比打到×10位置(用X10的探头),示波器的负电接遥控器线路板负电,探头的正电分别测量455晶振的两个引脚,并且给遥控器通电,同时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就可以得到波形,如果波形看不清可以调节垂直档位和时基。

测量455晶振:

测量结果波形频率接近455kHz:
以上只能证明晶振是好的,初步判断遥控器的主电路基本正常,下面要进一步确定,看看红外发射信号是否正常。

如下图所示的遥控器电路板上的红外发射二极管,探头正极与二极管负极接通,负极与遥控器电路板负极接通,按下任意键:

以上就是简单实用的示波器测量遥控器的方法。

网友:
懂原理是好,不过用示波器修遥控估计一般人是不会去干的吧,太蛋疼了

网友A:
修个遥控器俺现在只能收5¥,这得干到下辈子才能挣出个示波器来啊

从9X年家里开始有遥控器到现在,修了30年遥控器也没舍得用示波器修啊,一个AM收音机就够了

网友:
到了用示波器的地步了 还不如说修不好 卖给客户一个新的挣钱呢

网友:
还是9快9包邮买个吧,还送两节电池

网友B:
现在很多遥控器已经没有455了。并且有的晶振坏了后用手机测红外管也是正常发光的。还有就是现在的新家电遥控器已经有很多不是红外或不仅仅是红外的了,有2.4G的和蓝牙的,或蓝牙加红外的等等。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怎么判断晶振的好坏?能否搭建一个运放电路驱动LED来判断。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 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兴趣、爱好、涨知识,不能光用钱来衡量。

网友C:
这是吃饱撑的么,遥控器就是3种问题,一种是电池漏液腐蚀,二是按键导电橡胶老化,三是摔了455失效。这三种就是第二种最最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个遥控器俺现在只能收5¥,这得干到下辈子才能挣出个示波器来啊

从9X年家里开始有遥控器到现在 ...

AM收音机就够??

网友:
手机摄像头看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吃饱撑的么,遥控器就是3种问题,一种是电池漏液腐蚀,二是按键导电橡胶老化,三是摔了455失效。这三种 ...

不,还有第四种,摔虚了,(指的硬芯)补芯片腿,发射管腿
第五种,牛粪挂了,不带晶振的那种,就一个牛粪一个发射管的,没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收音机就够??

遥控离AM收音机一分米,按的时候,正常的嘟嘟嘟嘟,
如果没有,凑近收音机磁棒,甚至贴上去,如果嘟嘟嘟,说明本身芯片没事,故障在输出部分,有驱动管查驱动管相关,没驱动管查发射管,电阻,反正有断和虚的,发射管上并个红LED,如果摁的时候LED亮,说明发射管开路,因为发射管1V就亮,红管得1.8V才亮,但是如果发射管正常,也可能有过幅的脉冲能点亮红管,这时候只需要通过收音机即可判断,因为如果发射管通过电流,那就可以在10CM左右甚至更远的地方感应到嘟嘟嘟声。可以说,判断遥控器发射不发射,基本上不用仪器,不值,一个现在最没用的AM收音机就够了,怕不放心,手机照相机伺候,

网友:
有抓波的就方便 .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C:
这是吃饱撑的么,遥控器就是3种问题,一种是电池漏液腐蚀,二是按键导电橡胶老化,三是摔了455失效。这三种 ...

我修过发射管坏的。

网友:
我的示波器快发霉啦,空了也试试楼主的方法,也让我的示波器运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遥控器已经没有455了。并且有的晶振坏了后用手机测红外管也是正常发光的。还有就是现在的新家电遥 ...

时的

手机摄像头测试红外管是否有发光,如果没有光说明肯定不正常,但是如果有光,不能100%说明遥控器就是正常的。有些时候电池电压低,也有光

通常都是老的空调遥控器和电视遥控器。现在的基本都是非红外设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吃饱撑的么,遥控器就是3种问题,一种是电池漏液腐蚀,二是按键导电橡胶老化,三是摔了455失效。这三种 ...

我修过线间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