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建武Kenwood TS-480dat 短波电台

楼主(2020-02-01):
ts-480dat,是日版机器,输出功率50瓦,参考前辈的方法,去掉R231上面一个电阻,输出功率立马100瓦。

楼主:
ts-480dat,是日版机器,输出功率50瓦,参考前辈的方法,去掉R231上面一个电阻,输出功率立马100瓦。现在机器5m不能发射,好像还要去掉一个电阻,才能全业余段发射。 温补,两个滤波器,录音板,光这几样东西就和机器入手价格差不多了!凑合用吧!

网友A:
看着里面的元件就让人享受。短波台好像要考照,可以和国外的对话是不是?

网友:
这个要什么证?

网友B:
这机器也拆呀?在某种情况下,50W跟100W的收听变化不大。。。。。。。。。

   DE BG6UA (EX:BD6QOQ)

网友C:
楼主温度不低啊
73 from BG7LQF

话说我们航母下海了,宇宙飞船也上天了,国内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做无线电对接机的知名企业。HYT那些企业跑哪里了,业余无线电是业务无线电的基础啊!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用好像我们到处找二手的摩托罗拉、建武机器,一边用老外的机器讲爱国,一边骂国内的企业不争气!
@hyt

网友D:
这输出级设计有点……

网友E:
真有钱,买这种短波机,我们屌丝只能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里面的元件就让人享受。短波台好像要考照,可以和国外的对话是不是? ...

B类业余电台操作证,电台执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也拆呀?在某种情况下,50W跟100W的收听变化不大。。。。。。。。。

   DE BG6UA (EX:BD6QOQ):smile ...

现在的电磁环境不能和以前比了,加大功率是唯一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输出级设计有点……

输出是双天线接口,可以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钱,买这种短波机,我们屌丝只能看看就好了

攒了几年的私房钱,加上执着,果断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温度不低啊
73 from BG7LQF

就这点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温度不低啊
73 from BG7LQF

好易通现在叫海能达了,现在应该是国内行业老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图片!!!

网友F:
这电台是不是内部自带天调?好羡慕有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台是不是内部自带天调?好羡慕有证的。

自带天调,纯短波机。证现在好考多了!以前还要开单位介绍信。

楼主:
今天扩频成功,全频段所有业余段都可以发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