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有量产部落的会员?能不能帮忙下载umptool7200?谢谢!

楼主(2020-02-01):
之前贪便宜买了个u盘,结果是扩容盘,其他版本都不能量产,好像得用新版的。https://club.liangchanba.com/thread-5-1-1.html年会实在买不起,求好心人帮忙,在这儿感谢大家了或者是7100,主控是cbm2199s,其他的都识别不了

网友:
没有,帮你顶起。

网友A:
用老版本啊。不是有免费的吗

网友B:
老毛子网站有新版的

网友C:
别想了,等扩容盘的老板放出来吧,买扩容盘的都有量产工具
与其在这里求人,你还不如买个能量产的其他主控U盘,也不贵,何苦为了十几块求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毛子网站有新版的

毛子的网站和隔壁是同步的,隔壁收费的毛子那也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老版本啊。不是有免费的吗

老版本都试过了,都没法识别,所以我才想试试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等扩容盘的老板放出来吧,买扩容盘的都有量产工具
与其在这里求人,你还不如买个能量产的其他主控U ...

手头上只有这个废的拿来折腾,所以就想上来问问

网友D:
U盘短接后,软件也不认吗?

网友E:
U盘量产网有第二个呀。芯邦CBM2199A/C/S主控量产工具UMPTool V7100(2018-08-24)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Chipsbank/2018/13106.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版本都试过了,都没法识别,所以我才想试试新版的

你用APTOOL清除一次
然后再用UMPTOOL看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短接后,软件也不认吗?

还没有试过

网友:
有个办法应该可以,把芯片吹下来放其他芯邦或慧荣主控板上试试擦除,然后再安回来。

网友F:
某楼说的对,不一定非要ap清空,有时候短接更靠谱,我的2099就是某一次无论如何哪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识别了,然后短接大法见奇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楼说的对,不一定非要ap清空,有时候短接更靠谱,我的2099就是某一次无论如何哪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识别了,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U盘量产网有第二个呀。芯邦CBM2199A/C/S主控量产工具UMPTool V7100(2018-08-24)
http://www.upantool.com/l ...

这一版试过了,没有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APTOOL清除一次
然后再用UMPTOOL看看能不能识别

突然好了,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楼说的对,不一定非要ap清空,有时候短接更靠谱,我的2099就是某一次无论如何哪个版本的工具都不识别了, ...

你这个是插上电脑不识别吧
他这个情况是不能量产,电脑能识别,免拆最好用AP清空
短接能用的前提是,插上电脑能显示设备,有些情况下不认识设备也能短接29 30脚重置,但仅限于TSOP封装,焊点的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从主控下手,主控也是焊点的话那就得找电容电阻了

网友:
没有 帮你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APTOOL清除一次
然后再用UMPTOOL看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试试这个方法,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上周才发的帖子,供你看看有木有帮助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