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电脑屏保是什么程序在作怪

楼主(2020-02-01):
我已经把电源设置为不启动关闭显示器了。
因为要把即使网课录下来。可是经常弹出这么个东西。不知哪个程序作怪。

手机拍的,不够清楚

网友:
360 360 360 360

楼主:
谢谢,赶紧卸载看看

网友:
360桌面助手撒的,我这公司但凡安装360的,都会出现这个屏保界面

网友A:
不是360,应该是安装过如小鸟壁纸之类的或者使用的是ghost/PE带有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360,应该是安装过如小鸟壁纸之类的或者使用的是ghost/PE带有这种

还没搞明白,因为IE总是改网址,不得已安了360.已经卸载

网友:
有点像WPS锁屏画报,再出现时按CTRL+ALT+DELETE看看这个程序在哪里。

网友:
wps office的锁屏壁纸

网友:
当然是流氓头子360做的,只要把360全家桶卸载就完事了

网友:
就是360闹的。

网友:
就是这个桌面助手 右键点击。。 设置。  卸载 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就是可恶的360的,卸载好了。

网友:
WPS也有这个。。

网友:
可能是360,我刚装的360卫士,打开设置,把无用的选项勾都取消,然后界面首页的常用功能里边无用的插件也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