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在家出不去,给老爸烟斗牌剃须刀换个电池

楼主(2020-02-01):
---------------------------------------------------------------------------------------------------------------------------------------------------------------------------------------------------------------------------
                               ----------------------------------------------------------------------
已经四五年了,现在是每次充电只能使用几分钟,正巧在家出不去,拆了一个消防指示牌的电池,更换 --

网友:
一年换一次电池,我的飞利浦

网友:
改锂电池才好

网友:
秀电烙铁的吧,

楼主:
其实我就是给大家看下温度,因为这个焊点比较大,这个烙铁才几十块钱.. 也是我工具中最差的烙铁

网友:
这种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前几天刚换的,继续服役,老婆给买的新的吃灰中

网友:
我老爸也是用的这款剃须刀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只不过是两根外热式,60瓦的烙铁头大概4毫米直径,比不调温的6毫米细一些。楼主的剃须刀可以换个镍氢电池,至少记忆效应比镍镉少些。

网友:
换新的吧,估计刀片不行了。

网友:
也用过这个,刀网没两天就脱出来坏了

网友A:
要是在襄阳的话我可以送你几节5号充电电池

网友:
给爸爸买个好点剃须刀,飞利浦不行的话飞科也有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襄阳的话我可以送你几节5号充电电池

非常感谢坛友,心意领了

网友B:
最好换锂电池,我的飞科就换了锂电,18650很好找。淘宝二三元就包邮的4056带放电保护板的很多

网友:
同款电烙铁

网友:
我爸爸有个旧的刮胡刀电池不好用我给他外置一个电动工具电池下来的镍电池找好的用外置,防水胶布勒结实搞好绝缘我爸爸拿单位用去了

网友C:
这个剃须刀可有年纪了,里面是变压器的,这种微型变压器制造难度比较高,初级匝数上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锂电池,我的飞科就换了锂电,18650很好找。淘宝二三元就包邮的4056带放电保护板的很多 ...

空间有限,改装在外边还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剃须刀可有年纪了,里面是变压器的,这种微型变压器制造难度比较高,初级匝数上万 ...

有阻容的,好像限制功率了,买三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