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亮一半灯珠,这样的LED还能用吗?

楼主(2020-02-01):
2串50并LED半边亮半边不亮,是不是有一串漏电了?

网友:
窜联加并联,估计窜联那一边有那个不行了,短接了就行了

网友:
灯串开路了!啥叫漏电?如果是恒流驱动一串不亮了另一串电流大一倍也会很快烧坏了

网友:
亮的一半串联和暗的一半都是串联的,传说中的50串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