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飞利浦剃须刀换电池 Philishave 36

楼主(2020-02-01):
疫情严重,在家待着无事可做给老掉牙的刮胡刀换电池原来的电池应该是到期了,这回换个2.4V的,效果不错,估计费刀头,但是刮的比以前干净多了,老机器满血复活,都说博朗的比飞利浦刮的干净,换电池以后感觉差不多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电池,送拆机螺丝刀,很方便。

网友:
万宝至(马步奇)电机,质量不错。

网友:
我就想知道原电池是2.4还是1.2V,充电部分是火牛变压器吗?

网友:
想知道原电池是2.4还是1.2V

网友:
昨天也拆了我的剃须刀,但是电池是3/5AA的,无奈,只能就这样装回去了

楼主:
原来电池应该是1.2V的

网友:
换成2.4V电池,充电怎么解决?

楼主:
原来是1.2V的电池用着吧带死不活的,就是感觉转速不行没劲,刮得不是特别干净,换了一节2.4V的电池充电没有发现异常,正常充电以前是8小时,换完电池充一天,转速提高了,估计费刀头,刮得比以前干净多了,使用时间还短了不少,杠杠的感觉在飞

网友:
刮胡刀超频版。

网友:
如果是双层刀片的飞利浦,我认为转速高点也无所谓,我都这样用了一年多了。我的是两只1.5V电池版的,改了两只4.2V锂电并联供电,串了一只1N4004来降一点电压,用着那个爽劲就别提了。充一次电可用一个月有多。飞利浦的双层刀片号称越用越锋利也不是吹的,用了十几年还是刚刚的。

网友:
也有这个型号的剃须刀,用了很多年,前两天突然坏了,螺丝比较特别,打不开,只好暂时搁置。

网友(2020-12-01):
这充电,难道是变压充电,听说空载充电电压都有8V

网友:
低档飞利浦做工实在令人失望了。还不如国产机了

网友(2021-10-08):
齿轮组拆开了,里面垫圈不知道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