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判断刹车行程短刹车效果差,脚感硬问题

楼主(2020-02-01):
11款标致207手动,刹车助力是传统的真空鼓助力,刹车脚感变硬,刹车踏板行程短(大概只有正常刹车踏板行程的1/3,而且刹车效果差)已经持续两三年了,刚开始出现这问题时换过刹车油并没有解决问题。间隔一年多去温州标致专修又被忽悠换了一次刹车油,依然无法解决脚感硬。
车一直是我妹在用,最近跟我说刹车太差,差点因为刹不住发生事故。
仔细研究了一番,在我拔掉真空助力管之后发动机怠速变高,进气管处接口真空吸力正常。慢速行驶刹车脚感非常硬(打1分,满分10分),刹车效果非常差(打1分)。踏板行程基本没有(踏板空行程也就是间隙行程不算)。
在我接回真空助力管之后,怠速下降到正常范围,慢速行驶刹车脚感相比拔掉真空助力管时要好些(3分),刹车效果5分,踏板行程有一定加深,但还是很浅,之后正常行程的1/3。我同事也有辆207所以对比很明显。
另外原地怠速,踩下刹车踏板时发动机运转声音有变化。自己分析真空管正常,要是真空管泄露的话发动机怠速和声音会变高,而踩下踏板发动机声音变化是因为真空鼓泄露后部分空气从真空管内流入发动机(类似拔掉真空管之后的现象)。以上言论都是被修车坑怕了,自己研究的。自己虽然也是搞机械的但毕竟不是专业搞汽车的。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到底是刹车总泵问题还是真空助力器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真空度吧!修车要以数据说话的,虽然我也觉得管非没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加力包的问题,对比测试下刹车油压力(压脚下去)

网友:
卡钳的导向销清洗过没

网友A:
看一下刹车分泵正常不?最好还是去维修店看一下

网友:
真空鼓那里有活动膜片吧,应该是运动发涩或者漏气,影响使用效能

网友:
另外原地怠速,踩下刹车踏板时发动机运转声音有变化。这个应该没有变化吧,就真空助力泵里那点空气量不会影响发动机运行的,除非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刹车分泵正常不?最好还是去维修店看一下

第二次换刹车油就是4轮刹车保养

网友:
冷车起动,热机过程中,连续踩刹车,几次试验都是怠速下降!非标致车。

网友:
建议找外边的靠谱汽修厂,检查刹车片和分泵,然后就是刹车油管路空气排空,就这些东西吧?助力泵没坏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换刹车油就是4轮刹车保养

你看看两台车踩刹车,转速变化吧!踩不动,要么总泵,要么加力包,要么真空不够,你找个真空表看下吧,踩刹车有无变化

网友B:
脚感硬:助力问题。(见过大力鼓坏掉的)
软:漏油或者假冒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感硬:助力问题。(见过大力鼓坏掉的)
软:漏油或者假冒油。。。

并个真空表上去看看踩下去时真空的泄露有多少,比较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标题就觉得是助力鼓问题!

网友:
以前开206,第二天早上发动前刹车还可以一脚踩到底。

网友:
有可能是总泵的一级皮碗磨损了,间接造成行程短,二级工作的时候力气是比较小的。建议尽快维修总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