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牌加湿器电源板烧了

楼主(2020-02-01):
万利达牌加湿器电源板烧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有很多是公版型号,买来换上就能用,当然了,要是闲着没事自己修修也行,我之前休过两台,一台杂牌,一台亚都,主要都是使用环境太潮湿,板子及元器件的寿命受损了,后来直接用了一个笔记本电源扔里边了,

网友:
板子上好多霜

网友:
目测开关管和驱动电阻挂了,应该不难修

网友:
貌似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