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这个SSD还有救吗,谢谢大家,已经搞好

楼主(2020-02-01):
之前电脑已连接蓝牙耳机就蓝屏,反复按电源关机几次,彻底蓝屏了,用启动U盘进PE里面,用DG软件查看,只剩1000多M的容量,反复看了本论坛的开卡贴子,下载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识别不出颗粒
配置  SM2246EN + NT5CB128M16FP-D1 + TH58TEG9DDJBAS9  另外一个颗粒为数是JBA89
按教程打开开卡软件 短路ROM USB转接卡插电,然后点软件 Scan DRive 按钮,识别不出
是不是短路下图红圈那里,旁边标的ROM

上图

网友:
先短接后接电源,根据检测的ID 开卡

网友A:
白框里的2个点,如果短接还是没反应!那估计是挂了

网友B:
对的,就是短路标rom那里再插入电脑usb,进入开卡软件时要解除短路。另外你的转接卡有可能不太支持。可以换转接卡试试。

网友C:
你用的转接卡 什么芯片?? 试试20329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框里的2个点,如果短接还是没反应!那估计是挂了

谢谢,一语惊醒梦中人,现在识别了
到颗粒选择这,按AUTO,弹出如图,
我的是128GB的SSD,弹出的选项是512Gbit
可以这样选吗

是不是箭头那里选128,就可以继续下一步
另外颗粒那里两个型号尾数不一样,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短路标rom那里再插入电脑usb,进入开卡软件时要解除短路。另外你的转接卡有可能不太支持。可以换 ...

谢谢,是之前短路错了,人老眼花,经3楼的提醒,已经识别,到了颗粒识别那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转接卡 什么芯片?? 试试20329C

谢谢,转接卡上芯片是NS1066

楼主:
这里该怎么填

网友A:
容量选自动,DRAM改下,同步关了,转接卡你这个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选自动,DRAM改下,同步关了,转接卡你这个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谢谢,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