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液晶屏 YT0682BTR0

楼主(2020-02-01):
一个买的小液晶屏,知道怎么接线了,但是接口太小,焊工不行,没法连接
于是拆开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带背光

接线,好像是0.5间距的,只需要连接4跟线

1-10

vdd都标出来了

这端接线倒是宽些

但是这显然没法焊接

废了

网上的接线方式

楼主:
这个不是我做的,网上的图,温总

网友A:
乍看还以为是糯米鸡压33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看还以为是糯米鸡压3310呢

这个不行,字符都是固定的

网友B:
买点母座不香吗?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点母座不香吗?插上就行。。。。。。

没啥大用处啊,正在考虑中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我也拆过类似的,撕掉偏振膜,弄掉后部残胶,装在几万像素小数码相机做偏光摄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字符都是固定的

玩具上面的?

网友:
家里洗衣机的小液晶屏,都换过一次了,还是缺笔画怎么会回事?

网友(2023-02-06):
大神,想你交流一下,13641494862电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