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地狱狂蛇;欧姆龙日产灰点D2F-F换下,7N白点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0-02-01):
欧姆龙灰点用了些年,家用也没有办公使用的频率高。
用多年日产灰点,总结下来白点省力,长时间用食指压力小。灰点用用也一样双击。所以经常酒精擦触点,这次是因为狂蛇空间有限,卡扣又断了,所以这次换回白点。

网友:
雷蛇用欧姆龙的微动 看来还算厚道的
顺带说下壁纸mx5小跑不错

网友A:
氧化成这样子就不能用了的,微动,轴 这些追求最新批次和最新日期的, 焊接腿脚必须光亮崭新,外壳不能轻易打开的,你还擦一擦。  微动不适合库存,即使做最好的防护还是免不了会氧化双击。  这东西换一次很多年不会坏,也不贵,买来十个把家里的全换掉然后不想这事儿了。

网友A:
狂蛇是雷蛇鼠标里比较低端的鼠标, 个头比较小 用起来适小手或者抓握,缺点是 上盖,塑料支柱太单薄 是个 一 字,  比较好的鼠标是一个平面 然后带一层特氟龙材质,触碰微动点的时候接触面更大 不会造成磨损。  还有就是最适合鼠标使用的是白点就是7N 系列的,压力克数为0.74牛顿。  你说的日产,灰点这些 不适合鼠标使用,也不是给鼠标设计用的。 属于工业微动。   看各家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鼠标巧夺天工的电路,超级复杂又精巧绝妙,这是设计师的功力,赛睿大师系列SENSEI  雷蛇顶级奥罗波若蛇,或者曼巴眼镜蛇双模幻彩,或者罗技G900 G903 G700S   还有美加狮  赛泰克RAT 高阶型号。 清一色设计师选择7N 系列  肯定考虑过原因。 最均衡的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成这样子就不能用了的,微动,轴 这些追求最新批次和最新日期的, 焊接腿脚必须光亮崭新,外壳不能轻易 ...

有道理的;
以实用为主,微动常拆,清理了会用很久。图中的雷蛇原装也是用了一年就双击了,北方室内算干燥。当年也懒得找售后换新了。
焊接针脚就更无所谓了,主要看的是内部触点。单位工业机有用樱桃ML5400机械键盘,德国樱桃用的也是欧姆龙的灰点,用用也一样双击,懒得换,清理后会用很久。 没事儿有问题了再擦。

网友B:
装备不错啊,鼠标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狂蛇是雷蛇鼠标里比较低端的鼠标, 个头比较小 用起来适小手或者抓握,缺点是 上盖,塑料支柱太单薄 是个  ...

才注意是神友!
没烧鼠标,以实用的够用就好了,没神友搞的这多高级货。个人手偏大,也确实愿意抓起鼠标用,蝰蛇大黄蜂用着也不得劲儿。 狂蛇是属于个人愿意用的那种,看得上,用得习惯,所以撸了好几个,别的款型也没欲望。
一字磨损,手里一个确实存在,修补了,我想是雷蛇有意这么设计的,小面积接触,有助于手感。这种类似手直接触摸微动的触感,做的极致的还是当年的罗技MX1000,按压真是像直接按压微动的触感,就是无线鼠标太重。
日产灰点也是分型号的,当年撸了所谓殿堂级红点,应该知道。改造到狂蛇、蝰蛇上,触感不同,也很好。另一个狂蛇和蝰蛇在用。
欧姆龙白点,是这个情况,灰点用鼠标太久会有累食指的情况,才发现7N是有道理的,也发现老货的罗技MX1000原装的白点更好。 白点很好,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备不错啊,鼠标也好!

个人比较喜欢的鼠标,老货停产了的,新款没欲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注意是神友!
没烧鼠标,以实用的够用就好了,没神友搞的这多高级货。个人手偏大,也确实愿意抓起鼠标 ...

哈哈 我最早买了不少微动 就想自己用着,越放越久 突然发现 都氧化了 装鼠标上 没多久各种问题出现。 然后又狂买WD 40 ,喷。 这东西不会被抢,也不会有产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后期我就不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狂蛇是雷蛇鼠标里比较低端的鼠标, 个头比较小 用起来适小手或者抓握,缺点是 上盖,塑料支柱太单薄 是个  ...

类似风格的白色赛睿到是想试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最早买了不少微动 就想自己用着,越放越久 突然发现 都氧化了 装鼠标上 没多久各种问题出现。 然 ...

欧姆龙白点、灰点,发现个问题,就是批次区别。质量、声音、手感不一样。所以就不愿意买新的微动了。
手里的几个MX1000鼠标的原装白点感觉很好,下次拆了给狂蛇用。
蝰蛇省力杠杆设计就一直红点、灰点了。

网友:
我也喜欢7n的干脆,但是不耐用是致命的

网友C:
只有电烙铁的话,换这个有没有啥好方法,我是弄成三段硬拔下来的

网友:
什么微动好用?压力克数低的

网友D:
老是有人抢我电脑玩LOL,然后我换了DG4就少了,长时间手指累得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烙铁的话,换这个有没有啥好方法,我是弄成三段硬拔下来的

只有电烙铁可以堆锡啊,堆一堆上去就好

网友:
哈哈。。。。。大婶养了一大窝的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是有人抢我电脑玩LOL,然后我换了DG4就少了,长时间手指累得受不了

兄弟有才。。。。。。。。

网友(2022-08-11):
灰点是不是比白点高点,我的anywhere3 换上灰点螺丝拧紧就没法按下了。之前给G500换灰点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
另外灰点触发力度小,右键容易误触,有点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