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不正常了

楼主(2020-02-01):
有一台苏泊尔电压力锅,以前做粥的时候偶尔有粥粒喷在内锅盖上现象,现在每次做粥都喷的内锅壁及锅盖上到处都是,是不是压力有问题了?关键是清洗麻烦……

网友:
曾经别人送过一个电压力锅,到手就咸鱼处理掉了,现在用的小米电饭锅,煮粥一点都不会污染上盖,更不会溢出

网友:
拆开看看压力开关触点、

楼主:
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怀疑是程序有问题了,,过年前修一个美的的也是,,加热了就不停,没有仔细研究,让客人拿走了,正常情况下是间歇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程序有问题了,,过年前修一个美的的也是,,加热了就不停,没有仔细研究,让客人拿走了,正常情况下 ...

但做米饭,其它档都没发现问题呀?

网友B:
应该是镇气阀一圈黑色塑料有开裂了吧,你把它拨出来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镇气阀一圈黑色塑料有开裂了吧,你把它拨出来检查一下看看。

那个东西早坏啦,用胶粘的,以前用的好好的。

网友:
导致隔盘内碎屑太多因为蒸汽一直向上运动,一直向上运动为什么呢?一个加温温控不正确(感温和压力开关负责),一个是密封性变差,检查所有密封环。

网友:
不管怎样你得保证镇气阀在定位空间里自由活动状态,哪怕有一点点卡滞都会造成镇气阀偏斜,有了偏斜,就会漏气,有了漏气就会热坏{开裂}镇气阀,所以保证镇气阀的自由活动状态是最最重要的。

楼主:
楼上2位朋友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记得这锅买来不久时,也偶尔溢锅呢……,去年就把排气凸点给磨平了,不然喷的外面都是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2位朋友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记得这锅买来不久时,也偶尔溢锅呢……,去年就把排气凸点给磨平了,不 ...

这种故障基本无解。
我的电饭锅也是开始煮粥不喷汤,后来就喷的气孔粘堆儿,查了底/盖感温电阻都正常,估计单片机参数变异~没治!
现在改用豆浆机煮粥,豆浆机防溢控制的很灵敏,从不喷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基本无解。
我的电饭锅也是开始煮粥不喷汤,后来就喷的气孔粘堆儿,查了底/盖感温电阻都正常, ...

谢谢回复!你的是电饭锅,我的是电压力锅,有点区别的,但我已经解决了!呵呵!但单片机很少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网友:
一般是上面那个小孔里面不活顺,或者取掉压力阀门清理一下。

网友D(2020-06-10):
上盖堵了,或者压力偏差大了,控温不准,需要调整压力开关。国内的电压力锅大都是控温来间接控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盖堵了,或者压力偏差大了,控温不准,需要调整压力开关。国内的电压力锅大都是控温来间接控压的。 ...

谢谢你的回复哦!没堵,在温控下面垫了一片纸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哦!没堵,在温控下面垫了一片纸完事……

活学活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