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家不出门 拆解尼康镍氢充电器给大家看看Nikon Coolpix MH-70

楼主(2020-02-01):
疫情越来越严重啊,根本不让出门,小区封了,单位停工,经济是不是下滑了这一下子。 在家实在没事儿,就整理整理家务,翻出来一些东西拍拍照,平时没时间搞,现在闲了又懒得搞。这是我小时候家里的一个数码相机的充电器,相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充电器这么些年一直在我抽屉里放着,前一两年我开始研究电池充电器,买了很多爱老婆,然后买充电器,这个小黑盒子的尼康才慢慢回到我的视野里。 拆开看看吧,做工还不错。这就是日系早年的做工。 大家随意看看哈。

网友A:
谢谢分享。。。。日本鬼不行,但日本妞和日本货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日本鬼不行,但日本妞和日本货还是很好的。。。。 ...

现在也和平了,日本鬼对咱们还不错的,大姨医院收到了日本捐赠的口罩,很紧实质量很好感觉他们也不错了。

网友B:
我买的大法的,用着很舒心,尼康的貌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大法的,用着很舒心,尼康的貌似也不错

索尼 尼康 佳能 三洋 奥林巴斯 松下 还有柯达 我都买的有,这次只拆了个尼康的。下次拆别的

网友:
初级电容的引脚居然是轴向的,少见

网友:
下次就是下午?足料,是傻充么?是荧光灯管驱动?多种功率

网友:
很经典很耐用的充电器,我也有一个

网友:
不错   看着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次就是下午?足料,是傻充么?是荧光灯管驱动?多种功率

照片传混了, 对。把荧光灯镇流器的照片误传上面了。 这是个荧光灯镇流器,多种灯管可以兼容。   充电器不是傻充 会分辨电池性能 不符合的拒绝充电。

网友D:
不错,嗯好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嗯好的东西!

这充电器很垃圾,充电温度奇高,电池充上几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充电器很垃圾,充电温度奇高,电池充上几次就不行了。

温度比较高是因为电流比较大,这是一个快速充电器。所以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电池充电,而且它有自检功能,检测到电池不太好了会闪灯提示您,不可充电。   我一直用松下的爱乐普电池 或者三洋电池 使用,稳定没问题。

网友:
当年也算是一代名器了,买松下充电器前曾经是我的主打。个头不大但充电速度较快,记得我那个有放电功能啊!也许是同门兄弟吧。

网友:
很不错,但是现在国内做工也比这好了,科技和工业都在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充电器很垃圾,充电温度奇高,电池充上几次就不行了。

类似的我父亲有一个,主要问题旧电池不充电。我零几年有一两个3小时镍氢快充,也是旧点的电池充电发烫,几次后识别成故障电池不充电,当时都换成不智能充电器,然后加一个10小时倒计时插座。

网友:
好东西,我一直在用傻充。

网友:
也有这充电器,通电后灯闪一下就灭了不充电。发现背面贴片D2管双向导通,不知是啥管,如果坏了能用啥型号替换吗?

网友(2023-01-28):
今年回家找到了这个充电器,拿来试试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