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些日系原装插头 随意看看

楼主(2020-02-01):
本人比较喜欢日系的东西,不论是照明产品,办公文具,生活用品,还是汽车,家电 基本都是日系品牌的,前年冬天家里南边卧室的电暖气因为长时间使用 电暖气原装的插头都烧了 很烫有糊味,母亲发现了这个情况跟我说了, 我开始研究电气插头插座。 最终还是选择了日系的, 因为现在我国好像不怎么让进口外国的东西了,所以前两年下来我屯了大约200-300个这样的插头, 基本都是从日本过来的, 陆续给家里的家电都换上了这样的,生怕哪一天再也买不到了,这种插头看起来非常简陋很丑,但是做工用料非常好, 刚才提到的电暖气,是2200瓦的,冬季里基本不关闭,时间长了,家里的墙壁插座是公牛的,都撑不住了,索性 家里的插座我都换成日系的NATIONAL 松下的,插头全换成这样子的了, 已经用了两年多了, 没有丝毫温度,非常放心。
日系的电气产品令我安心,前些天又遇到一批日系的插头,一共有200多个,又被我打包回来了, 价格很是实在,这么好的东西一辈子都用不坏的,为何不多屯一些呢? 多囤一些还是更安心的, 家里的电冰箱,消毒柜,电饼铛,电磁炉,基本是,买来我就直接剪断原装插头,更换上这种日系插头,  最近家里装了两台空调, 因为没有过质保期 我不敢贸然剪断更换,2600瓦的制热量 也不大竟然需要用16安的插头,大三角的,费劲死了, 运行了一星期之后没啥问题,今天直接剪断,换上了这种日本插头,用了一天一夜了 很稳定。
姥爷工地上用大功率焊接机的很多,我看他们扯的插座很是危险,去市场上买了20米2平方的金水柔软电缆线, 2平方其实没多粗但人家是国标线,做的很粗很结实,用了日系的插头和插座,送到工地上, 那种很大功率的电焊机,和切割机同时用,我做的这个移动插排一点问题没有,反倒是把 前端,就是我接线的地方的插座给烧了。。。 看了一下功率,平稳下来应该有5000-6000瓦了。  国产的扛不住了也正常。

网友A:
又会有人说耐压低 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会有人说耐压低 不安全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连续使用,高功率使用多年,多场合,多地点,且定期排查, 表现实实在在的很稳定,没有任何异常。 所以不听什么其他人的说法了,自己用出来的,自己知道。

网友B:
虽然YLJ,但非常耐用,我也买过几个,现在不允许进口电子垃圾,以后会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YLJ,但非常耐用,我也买过几个,现在不允许进口电子垃圾,以后会越来越少了 ...

所以我买了几百只,估计够用数年了,遇到好东西 多买点,要不就再也遇不到了。

网友C:
注意买回来的时候,用75%酒精或者消毒水泡一泡,毕竟ylj还是担心有什么病毒之类的,最好就是拿肥皂水洗洗再用吧。东西本身神的挺不错的。另外,2200W的,有条件可以试试16A插座?3孔的可以插得更加稳固一点,二孔的由于那个线往下垂,时间久了容易导致插孔铜片摇松了接触不良。如果取暖器基本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使用的话,也可以考虑在那个地方的墙插换上16A的插座。

网友:
电冰箱的没必要换吧,功率不大,原来是带地线的

网友D:
要看哪里发热。与插座接触不良?还是引线与插脚没接好?

网友:
有些可能还是胶木,非塑料的,我买到过,再也买不到了。还有走私的松下微动开关,修复了太多国产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买回来的时候,用75%酒精或者消毒水泡一泡,毕竟ylj还是担心有什么病毒之类的,最好就是拿肥皂水洗洗再 ...

嗯感谢提醒, 这批快递来了我根本不会拆,等半年十个月之后完全疫情过去了我在拆,太阳暴晒 然后84消毒,之后酒精消毒,使用前在拆开一个个消毒 晾干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哪里发热。与插座接触不良?还是引线与插脚没接好?

功率一大 国产的很多插座咬合力不够 接触面积太小 即使公牛对公牛也不行。 所以发热 然后融化

网友E:
女人呢?这些插头在广州陶街、大沥那边很容易找到

网友:
日本110, 相同功率金属比中国的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女人呢?这些插头在广州陶街、大沥那边很容易找到

是么 还有很多啊看来

网友:
赞同11楼的看法。日本的电压是我们的1/2,所以相同功率,他们的电流是我们的两倍。
反过来说,你买大厂国标的,两倍的电流的插头插座,也一样耐用。
你把家里的插头插座都换成32A的空调插头插座试试看。

网友:
这伊拉克成色的送给我我也不要,还没有接地

网友:
日本妞和日本产品我都喜欢。。。。。。。。

网友:
支持LZ,买过松下的,那质量杠杠的。就是小心等会五毛们开喷说你崇洋媚外

网友:
东西真不少啊

网友:
既然一辈子用不坏还要那么多干嘛?
你这是病,咱俩病友。我看见特别喜欢的东西也喜欢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