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 台电x80h无法开机

楼主(2020-02-01):
之前通过读卡器装windows10后,开机时蓝屏ACPI错误卡死蓝屏,后面长按电源键关机后再也没法开机了,按啥啥没反应,USB也没有任何反应,充电也不亮屏,电流表一直显示5V 0.36A,拿手机店后修手机的表示主板烧了,没救,昨天看别人说是bios刷掉了,我也试着网上找了几个bios(包含别人备份的)用编程器刷入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我尝试用ttl供电发现能亮屏幕但是不显示,电流表有1A的输入,不过依然无法开机,希望有大佬帮我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别随便接TTL的供电线,弄不好会烧的

网友A:
既然更新了BIOS就用原厂的卡刷包试试,你的NAND里还有原来错误的系统的肯定是不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更新了BIOS就用原厂的卡刷包试试,你的NAND里还有原来错误的系统的肯定是不开机的 ...

怎么刷?我这按什么都开不了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随便接TTL的供电线,弄不好会烧的

你说的一点都对,我接TTL电源线到机顶盒后,TTL3.3V烧了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是cpu虚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更新了BIOS就用原厂的卡刷包试试,你的NAND里还有原来错误的系统的肯定是不开机的 ...

很抱歉,我这回复需要审核,所以回复的很慢,我这USB也没有反应,不知道该如何卡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我这回复需要审核,所以回复的很慢,我这USB也没有反应,不知道该如何卡刷 ...

原厂的不就是卡刷包吗,原厂的卡刷包应该可以开机自动刷或者盲刷啊,你看下官方的说明啊,但愿你的TTL没烧吧,看这电流可能有点悬

网友:
唯二的缺点就是硬盘小,32G分一个区装win10还差不多。分2个区就太小了。
还有就是只有一个USB口,充电就不能外接鼠标键盘了。这个还能用USB hub解决。
硬盘小真的没办法,网上一堆合并硬盘成一个分区的教程,一直不敢动手。怕弄砖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不就是卡刷包吗,原厂的卡刷包应该可以开机自动刷或者盲刷啊,你看下官方的说明啊,但愿你的TTL没 ...

我到官网看了下,论坛被关闭了,不过有下载我看了下pdf是用otg进bios安装,但是我这USB完全没有反应,插OTG都没有输出的,而且长按开机键没反应,不知道该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是cpu虚寒了

那得弄点中药温补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刷bios是飞线bios芯片的引脚吗,我以前也是因为bios刷错导致不开机,我就是用编程器飞线bios芯片引脚刷成功的,bios固件就是双系统那个网上有,我开始刷的时候一直都是校准错误还是失败,具体忘了时间太久了,后来好像是手动删除然后直接刷的,最后也没校验,然后就能开机了,ps你得重新刷固件

网友:
bios上官网下载个试试,不行看下axp288c有输出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不就是卡刷包吗,原厂的卡刷包应该可以开机自动刷或者盲刷啊,你看下官方的说明啊,但愿你的TTL没 ...

算了,谢谢你的回复,这平板我打算放弃了,感觉是被我弄烧掉了,弄了一天了怎么弄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谢谢你的回复,这平板我打算放弃了,感觉是被我弄烧掉了,弄了一天了怎么弄都没有反应 ...

台电的牌子我有两部,一部播放器,另一部平板都已经半年后牺牲,估计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刷bios是飞线bios芯片的引脚吗,我以前也是因为bios刷错导致不开机,我就是用编程器飞线bios芯片引脚 ...

他们的似乎是软件硬是刷入的,不清楚是否可作为编程器固件刷入

网友:
这东西不费脑子也罢

网友:
接个维修电源在电池接口上,电压4.1V电流3A,然后按开机看看有没有电流,正常情况有待机电流10ma左右,按下开关以后电流0.2A-0.8A-2A跳,如果电流能到0.8A以上应该是能开机了的,这个用的集成多路DC-DC降压,测供电很麻烦尤其是没有3 5V待机电压,要按下电源键才有3 5V,不能像维修笔记本时的思路来修、还有这种平板的CPU是SOC设计,一不小心就击穿,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