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漫步者HA11耳放,试画PCB

楼主(2020-02-01):
闲鱼买的电路板不带外壳,上面几张是网上找的。
买回来的样子,三颗JRC5532D,一颗负责电源,另外两颗负责声音,芯片应该是真的吧。

刚到手就换了两颗大电容,漫步者R1000tc拆换下的两颗Acon同品牌电容

后来运放又换成JRC4556D,换下的5532弄到R1000tc上了

接下来画PCB,先用PS把照片调整好

用Sprint-Layout 6.0打开图片,可以直接在图片画线,下面是画完的样子(第一次画,不确定正确)

没外壳就用纸壳随便弄弄吧

参数,效果其实聊胜于无,听不出明显效果,瞎折腾

网友A:
目测就是和其他耳机放大器差不多,都是运放一级或两级放大,电路不算复杂

如果不是特殊用途的耳放,其实电路结构就只有那么几个,最多就再加一级三极管做电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就是和其他耳机放大器差不多,都是运放一级或两级放大,电路不算复杂

如果不是特殊用途的耳放,其实电 ...

所以后来diy了个1969功放,效果比这个明显多了。不过头一次弄,接耳机有电流声,接音箱正常。

网友:
建议,弄一个音乐传真V-CAN效果非常好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
好的耳放电路并不复杂,主要是元件的选择。

网友:
这个耳放有年头了

网友B:
朋友还是好好做个外壳吧,这样好看些!我也非常喜欢影音设备的,手头有一些耳放。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真能折腾,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还是好好做个外壳吧,这样好看些!我也非常喜欢影音设备的,手头有一些耳放。 ...

没合适的壳子,网上买的话估计比本体贵了不划算

网友C:
用这个还不如我的vivo手机自带的hifi芯片给力。
加这么大一个东西,携带不方便,手机上的hifi芯片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还不如我的vivo手机自带的hifi芯片给力。
加这么大一个东西,携带不方便,手机上的hifi芯片也还可以 ...

这个是在电脑上用的,效果的确一般

网友:
呵呵,我几年前还焊接过仿莱曼的耳放,买了淘宝的电路板,在element和RS上买的元件,焊出了两套,现在有一套闲置着。元件

半成品

成品

网友D(2020-03-22):
这个以前新的140一个,现在199.
淘过一个二手100一个,不好听,80卖了
造型倒是挺好看的。
楼主你买的是裸板30一个吧!人家拆壳估计拿去改无源音量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以前新的140一个,现在199.
淘过一个二手100一个,不好听,80卖了
造型倒是挺好看的。

差不多,裸板38两个买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效果还可以

网友(2020-07-10):
莱曼是典型的OP+缓冲,搭配HD600这类的中高阻耳机还不错,管子配对麻烦,用运放搭一个3到4倍的放大器加一个缓冲运放效果也不错

网友:
     分立耳放啊,耳放比功放要求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