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赛克936和鼎科936C和焊台手柄

楼主(2020-02-01):
两个是分开收来的,其中一个应该是和之前的安泰信啥的一起的。
一直也没空弄,两个用不同的芯,
好像这个用赛克用1322,鼎科用1321,所以两个不通用,
手上这两个好像都是1322芯的,赛克正常用,鼎科就一直加热很快烧红了。
有空再研究到底是1322还是1321了,正想着要不要每个都买一根备着试试看。
这是赛克,

拆开,牛不小,

24伏,

小保险管,

背面,有接插件,管子,电容,电容上不明污迹很丑。

接口,五线,焊点太近了吧,,

板子正面,还是糙,管子线做错了,只能做到背面了,还是管子买错了?
大电容没地方放,放后面也好想,

电路很简单,不用数显少一些电路。

下面这个是鼎科,样子一样的,

开壳,电路板小啊,,

牛看起来挺大,

参数,

五线,

肉不多,

芯片,

有热熔胶粘住了,不拆了,麻烦,

两个手柄,

陶瓷裂了,电热丝露出来了,插电时很容易看到烧红了,

四芯的发热芯,

这是另一个,铁壳,

头破了,不知道是原来就空的还是掉了,
按说这头是不是本来也是用东西填上而已,
并不是铁头封住的?

这个芯好像差些,

附上一个找到的说明。

计划加入楼主扶贫计划。

网友:
都是山寨货啊

网友:
对付一般焊点够用了

网友:
学习了,近来在了解工具类东西。

网友(2022-04-02):
看外表哗啦啦,看里面成哑巴,大中国何时才能把这种山寨的工艺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