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奇怪的环牛

楼主(2020-02-01):
前两天想改个环牛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原想把次级线圈拆下一些来,次级电压就变低了,很简单,不料一动手又不简单了。

按变压器的标识,接上220V,输出没电压,一量,红-红之间是不通的,兰-兰之间是通的,当时没去量红兰之间是不是通,
主观认为是内部断线了,那就拆开看看,反正要拆的。
一拆发现,红-红的线圈是绕在外层的,等把红-红的线圈拆光了,发现内层线圈的线径和外层一样(内层和外层之间有透明绝缘带隔离)

线圈之间的关系如下,内层线圈1和外层线圈从现状上看是连在一起的,但实际并没有连通,因为拆前量时红-红之间是不通的。
既然初级和次级连在一起,那就是自耦变压器了吧。

本人超业余,见识少,有这种线圈结构的自耦变压器吗?我只知道三根线的抽头式自耦变压器。
而且从直流电阻的比例关系上,兰-兰之间的电压也只有 220V*4/(5.4+4+1.3)=82V,比标牌上的95V少了15%。
挺奇怪的,请行家解释一下。

网友:
有待探讨,静待大神来解释.

网友A:
这可以做一个隔离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做一个隔离变压器了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大,按网上介绍的环形变压器的铁心截面积及功率的计算方法:
截面积=(6.5-3.8)×5÷2=6.75CM2
功率=(6.75×1.3)^2=77W
派不上什么用场吧。

网友B:
首先,这就是一台自耦变压器,至于电压,可以接到电路中测量,误差不会太大,你用电阻计算电压,会有很大误差,一是万用表测量小阻值电阻,本身就有很大的误差(如果你用电桥测的,算我没说),二是内圈与外圈长度有别,电阻有差。可以把做这些线圈串联,做初级,根据需要选择线径和圈数,做次级,很不错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就是一台自耦变压器,至于电压,可以接到电路中测量,误差不会太大,你用电阻计算电压,会有很大误 ...

你说的很对,学习了。
一个80W不到的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线径用0.8mm是不是粗了点?因为把三个线圈串联起来的话,绕次级的空间非常小了,要绕30V的次级估计绕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