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圈在家里,拆一个奇怪的盒子,但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婶指点

楼主(2020-02-01):
盒子外形,方方正正的,顶盖是铝合金CNC加工后,喷涂

侧面接口,DC接口,USB,HDMI,网口,光纤传输

这个是SD card口

这是是红外接收头的接收口

底盖是塑胶的,使用4个垫脚,垫脚下边是螺丝

四个螺丝紧定外壳

拆掉底盖,主板

基本就这个配置了,一个高通主控(MPQ8064),4*2G/8=1G 运存(samsung),4G/8=512M的 EMMC (Samsung),
还配置了STAT的电源及STAT 接口外扩展

看的话感觉是一个智能电视盒子,但是没有遥控器怎么弄

网友A:
多媒体播放器吧,可以播放各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媒体播放器吧,可以播放各种视频

没有遥控器该怎么开机呢,我刚才接电视试了一下,没法开机

网友B:
手机啊,手机有红外线就可以,下个万能遥控的APP或者其他APP,好多的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都有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啊,手机有红外线就可以,下个万能遥控的APP或者其他APP,好多的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都有的,试试看:smi ...

刚才下载了一个,但是得一个一个的试验匹配,还不好直接的对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下载了一个,但是得一个一个的试验匹配,还不好直接的对接,太麻烦 ...

有APP可以自己搜寻配对的

网友:
蓝牙遥控器,2.4g遥控器都可以试试。装个当贝桌面就当电视盒子用了

网友C:
没有遥控就是废物,如果是四五年前的货,那可能根本不是安卓的,是专门的系统,没有遥控就没法开机没法使用

网友:
多媒体播放器

网友D:
三无产品啊,什么信息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遥控就是废物,如果是四五年前的货,那可能根本不是安卓的,是专门的系统,没有遥控就没法开机没法使用 ...

我查了一下,高通的这个片子是在2012年就出来了,我觉得够呛能搞定了,该有可以能是一块工程设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无产品啊,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查了一下,高通的这个片子是在2012年就出来了,我觉得够呛能搞定了,该有可以能是一块工程设计机

网友E:
板子上不是有型号吗

网友F:
是一个智能电视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不是有型号吗

哪个是网卡的MAC地址,其他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一个智能电视盒子

大概率是网络电视机顶盒

网友:
红外线旁边的两个触点是啥呀 不会是开关吧

网友:
屌得死牌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