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KDC-A10电源开关如何修复装回?

楼主(2020-02-01):
电源开关卡死了,拆开。

电源开关卡死了,拆开。

顶部

顶部

下面两个小部件不知往哪装回,求教!

下面两个小部件不知往哪装回,求教!

楼主: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铁丝水平放置,铁皮垂直放置

铁丝水平放置,铁皮垂直放置

网友:
很显然,这两个零件应该这样装。

楼主:
谢谢!按上面的指导,顺利装回。这是一个电源,随手测了一下,电压和万用表有误差。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已经装好恢复。这是台可调电源,装好后试了一下面板数字电压表和万用表有误差。

楼主:
电源电压表输出误差怎么调?

电源电压表输出误差怎么调?

把电源输出电压调到最大,电源上电压显示比电表高1.1V,微调面板上电压小孔没变化。 ... ...

把电源输出电压调到最大,电源上电压显示比电表高1.1V,微调面板上电压小孔没变化。 ... ...

主板,开关电源。

主板,开关电源。

有两个微调,不知何用。

有两个微调,不知何用。

电压、电流表背面。

电压、电流表背面。

网友A:
首先,得解决哪个显示误差更小的问题。
然后才能调校。
找块更高级别的表在同样条件下测试你的电源,
当然,那块表得是你信任并且误差在你接受的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解决哪个显示误差更小的问题。
然后才能调校。
找块更高级别的表在同样条件下测试你的电源,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