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台电骑士64G的U盘,银灿IS917主控芯片,想加个写保护,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2-01):
一、所做的操作:
1、U盘能正常工作,读写也都正常;拆机后,测试38脚本为3.3V高电平;
2、将38脚本接地拉为低电平后插上电脑,出现不能识别U盘,读写灯一直闪烁的问题;
3、拆出短接线后,再次插回电脑,U盘恢复正常;
4、断开38脚本的引线,再次插上电脑,出现不能识别U盘,读写灯一直闪烁的问题;
5、接回断开引线,再次插回电脑,U盘恢复正常;
6、测试45、46、47、48脚在未写入和写入状态时的电压,只出现电压波动,没有出现高低电平的跳变。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U盘是否可以加上写保护
二、相关资料:
1、这是我的台电USB3.0 64G U盘,如图1:

2、这是拆机后的图片(附件中有原图),如图2:

3、这是银灿IS917引脚本功能图,如图3:

Pin NamePin #Pull up/DownAttributeDescription
DAT[7]1DownI/OFlash data bit [7]
DAT[6]2DownI/OFlash data bit [6]
DAT[5]3DownI/OFlash data bit [5]
DAT[4]4DownI/OFlash data bit [4]
VCCQ5PWR3.3V/1.8V IO Power input
DQS6DownI/OFlash DQS
DVDD127PWR1.2V Core power input
DAT[3]8DownI/OFlash data bit [3]
DAT[2]9DownI/OFlash data bit [2]
DAT[1]10DownI/OFlash data bit [1]
DAT[0]11DownI/OFlash data bit [0]
VCC18O12PWRRegulator 1.8V output
AVDD33O13PWRRegulator 3.3V output
VDD5I14PWRRegulator 5V input
GND15GNDGND
LXO16PWRLXO
DVDD1217PWR1.2V Core power input
LED_RW18I/OR/W Access LED
DVCC3319PWR3.3V IO Power input
LED_U320I/OUSB Mode LED, tie to GND
MODE[0]21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MODE[1]22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MODE[2]23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RST#24UpIReset
GND25GNDGND
SS_RXP26I/OUSB 3.0 differential receive pin positive
GND27GNDGND
SS_RXM28I/OUSB 3.0 differential receive pin negative
VCC12A29PWR1.2V analog power input
SS_TXP30I/OUSB 3.0 differential transmit pin positive
GND31GNDGND
SS_TXM32I/OUSB 3.0 differential transmit pin negative
VCC33A33PWR3.3V analog power input
DP34I/OUSB 2.0 differential pin plus
DM35I/OUSB 2.0 differential pin minus
GND36GNDGND
DVDD1237PWR1.2 core power input
WP#38OFlash write protection
CE_339OFlash chip enable 3
CE_240OFlash chip enable 2
CE_141OFlash chip enable 1
CE_042OFlash chip enable 0
VCCQ43PWR3.3/1.8V IO power
RB#44UpIFlash Ready / Busy Status
CLE45OFlash Channel Command latch
ALE46OFlash Channel Address latch
WE#47OFlash Channel WE#
RE#48OFlash Channel RE#

拆机图片

拆机图片

芯片资料

芯片资料

网友A:
其实银灿系主控都不需要硬件写保护,可以量产为只读盘,配合aisecurity 进行临时解锁就行,况且我有10个带写保护的U盘,除了刚买来测试的时候波动了一次开关外,其余时间都是放在off的位置,因为改写文件的话,一旦你忘记提前关闭写保护,当你点保存却失败的那一刻是极其痛苦的,银灿系写保护需要开关后再次拔插才能起作用,我印象中只有慧荣系和擎泰的写保护可以不用拔插即可生效,不过市面上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银灿系主控都不需要硬件写保护,可以量产为只读盘,配合aisecurity 进行临时解锁就行,况且我有10个带 ...

谢谢大神指导,主要是工作中经常要插别人的电脑,和写入资料,老是中毒,我还是想要硬件写保护的功能,能指导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主要是工作中经常要插别人的电脑,和写入资料,老是中毒,我还是想要硬件写保护的功能,能 ...

https://m.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Innostor/2592.html
参考这个就行。我在坛子里就是个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Innostor/2592.html
参考这个就行。我在坛子里就是个小学生 ...

谢谢大神,参考了你发的链接,好像这两个软件版本都很低,很久没有更新了,现在识别不到IS917的U盘。有什么破解的方法么

网友B:
这个主控好像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参考了你发的链接,好像这两个软件版本都很低,很久没有更新了,现在识别不到IS917的U盘。有什 ...

aipartition不支持917,先用量产工具量产为cd+只读盘,把aisecurity做成镜像放到cd里,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参考了你发的链接,好像这两个软件版本都很低,很久没有更新了,现在识别不到IS917的U盘。有什 ...

这个软件目前最常见的是1.0和2.0,其实还有一个威刚花大价钱开发的高级版本,不过当时只有买了相应的U盘才有,现在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partition不支持917,先用量产工具量产为cd+只读盘,把aisecurity做成镜像放到cd里,然后再试试看 ...

收到,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目前最常见的是1.0和2.0,其实还有一个威刚花大价钱开发的高级版本,不过当时只有买了相应的U盘 ...

另外量产软件可以读出原来的设置,保存后在量产么,我怕到时搞,容量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好像不支持

在老论坛看到你也在搞这个主控,你那搞的怎么样,整出来了么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老论坛看到你也在搞这个主控,你那搞的怎么样,整出来了么大神

都说了,我不是大神。我试过903和916都没问题,917的我过几天试试,应该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量产软件可以读出原来的设置,保存后在量产么,我怕到时搞,容量不能恢复。 ...

量产软件搞过以后,数据当然会清空估计你没有理解银灿软件写保护的思路。首先用量产工具将盘设置为只读属性,成功后,在插入优盘的情况下打开aisecurity ,选择解除写保护,就可以临时去掉U盘的只读属性,当你把这个软件关掉或者点击设置写保护,又会回复只读属性。这个思维虽然怪但是更加实用。我推荐你加一个cd分区放这个软件,是为了方便将来的解锁操作,如果把软件直接和数据一起放只读区也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我不是大神。我试过903和916都没问题,917的我过几天试试,应该没毛病 ...

好的,谢谢大佬费心了,有结果了通知我下,谢谢;另外量产软件,能读出原来的量产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软件搞过以后,数据当然会清空估计你没有理解银灿软件写保护的思路。首先用量产工具将盘设置为只读属 ...

另外请教下,我骑士U盘64G用的闪迪的颗粒:SanDisk SDYNQGDMM_064G(453A95937A57)
下载的 量产工具:
IS917_2.11.02.63
IS917_2.11.02.45
都不能识别不到内存颗粒
还有怎么设置成只读量产呢

网友B:
慎用软件写保护,如果有病毒内嵌打开软件写保护的代码,那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我骑士U盘64G用的闪迪的颗粒:SanDisk SDYNQGDMM_064G(453A95937A57)
下载的 量产工具:
IS9 ...

917的量产工具很杂,不像903的整合的那么好,某些片只能用某个版本开,只能一个一个试,这个真帮不了你。再说,选择不擦除试试,单纯量产只读的话好像不用低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慎用软件写保护,如果有病毒内嵌打开软件写保护的代码,那就惨了

我觉得能碰上这种病毒的几率低到可以忽略吧,当然了,硬件写保护始终是最佳解决方案,要不然也不会贵那10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我骑士U盘64G用的闪迪的颗粒:SanDisk SDYNQGDMM_064G(453A95937A57)
下载的 量产工具:
IS9 ...

不敢量产的话,可以用这个通用软件写保护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IYeYm7J9papUx7IU-nE2w
提取码:i17m
不过需要将U盘格式化为ntfs才可以,不过如果只读的话,没什么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量产的话,可以用这个通用软件写保护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IYeYm7J9papUx7IU-nE2w
...

收到谢谢,请教下你这有别的版本的量产工具不
比如V2.11.06.07和V2.1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