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8.9元包邮的卡奇洛12瓦LED灯拆解

楼主(2020-02-01):
某天厨房LED灯不亮,于是某宝8.9元包邮12瓦LED灯板。

1.快递到后,外观如下,很轻,铝基板比较薄。

2.脱下衣服,芯片、阻容元件、LED灯全都焊在灯板上,真TMD简约。

3.芯片型号OCP8195C,

4.百度规格书,非隔离BUCK恒流芯片,电路很简约,启动元件都集成到芯片了,算下来6个元器件就可驱动LED,还准谐振工作,功能也不简单。

5.标称12瓦,实测9W,这就有点过分了。厨房面积不大,亮度勉强可以。

6.连个保险管都没有,太不安全了,串个限流电阻来压压惊。

网友:
这种一般不都是2~3元吗

网友:
你那电阻也不包下,这样放也是个炸弹。

网友:
对得起这个价钱了,几十块钱的松下也就这样子了

网友:
可以用就行,上次买一个便宜的一直闪用不了

网友:
我一般买的不超过5块,12w的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8.9贵啦

网友:
这类灯板有一个共同点: 灯板非常热,非常烫手,散热不好

网友:
买这些东西,从来都是用红包,以及等促销,

所以,就算是不足瓦、质量差,也不心疼,

家里吸顶灯加灯板,少说二三十,

网友:
这种还可以,主要看灯珠能不能耐用

网友:
我家厨房灯是双20电感支架到现在没坏过

网友:
取样电阻换下,罩子不放,功率减低,能发热好很多,寿命也能长

网友:
这种透镜加磁石固定结构的灯板,散热是个问题。足功率使用用不住。恒流芯片旁边的那个2R87电阻是检流电阻,换个阻值大点的可以降功率,减小发热;换个阻值再小点的可以增大功率,发热也会增大。

网友:
这个是带透镜的,相比之下,虽然铝基板薄了,但是铝基板面积变大了,建议直接上螺丝,不要用磁柱,散热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