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明白为什么高端电源设备爱用日本新电元整流桥?暴力砸烂一个!对比下

楼主(2020-02-01):
拆的档次比较高的多为日本新电元,一般的多以建兴什么的多,有什么不一样?砸烂!手头工具有限,砸的不干净,大家凑合看吧。

楼主:
和其他网友的对比图

网友:
天啊。。。。。这个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网友A:
或许可能是因为稳定性吧,也见过摩托车上的整流稳压器也有用新电元的。

网友:
各村的地道,各有各的绝招,这些够给你房书安打个链子了

网友:
安森美的三端稳压 高端设备也常见,不过日系半导体好像不行了

网友:
芯片的引线不错,比CREE灯珠上结实不少,不用担心断裂。

网友:
良品率与价格问题,

网友B:
日系元件还是不错的。杠杠的。故障率算是低的了。

网友:
意法的那个也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能是因为稳定性吧,也见过摩托车上的整流稳压器也有用新电元的。

整个新电源的模块,当然这是国内车,水货车上还有其它的,三肯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系元件还是不错的。杠杠的。故障率算是低的了。

谁做的都有坏的可能,少点多点,个人不得知,我代步的一台ymh踏板,稳压器(充电整流器)我拆开修了下,底层铝壳上功率元件好的,3相桥加3可控硅!硬环氧封装的,上层是硅胶软封,有一小片控制板,陶瓷基板的出问题,单独测好像也没事,装回好了几天,最后做了片相同功能的板,加原功率器件

网友:
好像都长那样吧。

网友:
节能灯个别还有整流二极管击穿烧保险的。故障率在那里摆着的啊。。。不过这种基本的器件的确差距不大的。。。

网友:
感觉这东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