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接再厉,今天再打理一台大众磁带车机

楼主(2020-02-01):
继昨天弄好一台尼桑车机后今天又把以前没搞定的大众磁带机找出来。
以前试机接电没反应,电源线插座有一条蓝色的线空着,试了下除了黑线接负极,其他的全接12伏正就能开机了。但又出来大问题是需要密码,5块钱淘宝搞定!
音质还是很不错的,当个收音机听很舒服,可惜不是电控机芯。

网友A:
听听收言机还行,磁带不好找了,早年的旧磁带就是有保留下来的,音质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听收言机还行,磁带不好找了,早年的旧磁带就是有保留下来的,音质也不行了。 ...

只要是正版磁带以前的大部分都不错,年前闲鱼购买了5盘一套邓丽君的磁带用起来就很不错,虽然不是正规出版社的。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只要是正版磁带以前的大部分都不错,年前闲鱼购买了5盘一套邓丽君的磁带用起来就很不错,虽然不是正规出 ...

这个主板是个阉割版呀,少2个音道,少一个功放集成块

网友B(2022-02-03):
密码可以破解,直接把主板上的24C16里的数据都写成00就不显示密码了,我这个和楼主这个类似,已经可以进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可以破解,直接把主板上的24C16里的数据都写成00就不显示密码了,我这个和楼主这个类似,已经可以进入 ...

请问直接拆了那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直接拆了那个可以吗

直接拆了不行,如果你有编程器的话,先把原始数据读出来保存别的地方,然后再把数据清空一下试试,应该就可以了。早前车机,还有发动机电脑的防盗都是这种外挂存储器用来密码或者防盗的,其实破解起来非常简单。后期就不行了,防盗数据集成在CPU里,然后普通编程器根本无法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直接拆了那个可以吗

不可以拆掉,这个存储芯片是要存储数据的,拆除会影响工作甚至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