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家闲的没事整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半成品

楼主(2020-02-01):
在家闲的没事整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半成品(外壳和充电器供电保护电路还没整)
单片机pwm+MOS管+电阻丝放电
可以自动 手动 检测最高电压 , 最大电流,浮充电压,转灯电流

二极管防反接

stc12c5a60s2

康铜丝+op07 负电压用单片机pwm产生

测试用4812充电器

放电电阻

充电器空载电压

自动手动选择

检测中

完成大约用时6-7秒  这个充电器最大电流小了点其他还行

手动模式

手动调整pwm 观察电压电流

充电器供电这么整不知道行不行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220串自恢复保险 然后自恢复保险并光耦到单片机

网友:
很不错,回头我找找我那个拆机图(老站应该发过)可以参考一下将来的布局啥的

网友:
看来都快憋疯了

网友:
哈哈新来的高手,菜鸟小白弱弱地问一下,可以作为开关电源的测试吗?开关电源和充电器主要区别在哪?电压主动变化能力及触发条件??

网友:
有点厉害啊哈

网友:
看来板子是自己雕刻机弄的

网友(2020-03-09):
自己做的板子漂亮啊

网友:
厉害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