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通电就爆炸…

楼主(2020-02-01):
这台老爷机。疫情在家无聊,拆拆,拆之前想通电试一下,结果啪一声。把这个爆炸的atx拆出来。拔线束的时候受伤了,电源和几箱之间加了一下就这样了,只怪手太嫩了,夹的还是最嫩的地方。第二次差点儿被电路板背面元件脚划,幸运被指甲挡了。
[atta看这个做工,双接口,沉孔螺母,像是正品长城电源呀……原来用过的山寨台式机atx电源都很皮实,这个就尴尬了……继续拆看看哪里爆了。拆一层又一层,正品无疑了。
和我之前拆的atx不一样。原来的都长一样的网红脸,这个不一样了……开始只看到保险丝烧了,但是闻到好大味,就感觉不止,找了好久才看到深处的这个。后来仔细看被散热铝挡住了两脚,一边4脚一边三脚,不知道是什么元件。[attachimg

网友:
待机电源芯片炸了?

楼主:
炸虾来的碎片字迹要拼凑起来看了,但是被铝片挡住了,拆之前得拆散热铝

网友:
太脏了,碰到湿度大的时候可能哪里短路了

网友:
1014ap06,这b玩意就这德行,炸你没商量,淘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A:
这个芯片一般是TOP26X,27X比较多见,还有救,全拆掉,找个1-2a山寨快充就行了,

网友:
P4时代,炸过一个长城电源,从此再也不碰这个牌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一般是TOP26X,27X比较多见,还有救,全拆掉,找个1-2a山寨快充就行了, ...

感谢大哥指导,回头有时间弄弄。

网友B:
是不是在地下室放的太久了

网友:
想起来一个词,开盖有奖。

网上长城电源好多这个故障,开盖的。
我手里也有一个,和这种一样,也是开盖的。没必要修了。拆零件吧

网友:
问题,只有型号是mos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指导,回头有时间弄弄。

8毛多一个包邮,买两个回来试试,用淘宝特价版APP领红包买,不用花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7364588769
由于特价版1块钱的红包满1.01才可以用,所以最好加一个2毛的芯片凑够1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0083785969
这几天还没开始发货,你可以每天领一个红包下一单,一直下到发货为止。另外说一下这家店的大芯片小芯片是套路,一律拍小芯片就好了,不管你拍大芯片还是小芯片发的都是一样的货。

网友:
被动PFC的电源,有年头了,爆炸的原因应该是积灰+长期未用受潮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指导,回头有时间弄弄。

最好能负担2A,基本上要求不高也得出1A吧,免得不够用,没它不启动

网友:
怎么让我想到是街上卖的省电王,也是一个电容!

网友:
看你这配置,随便买一个20元的山寨电源装上都能带的动,绝对没问题。比维修都省心,买个芯片还得花好几块钱运费

网友:
接修过几个这种故障,,,一般几率变压器也损坏的

网友:
别说了 我年30用着电脑,10多年的电源炸了,拆开炸了电容但换了不启动,应该管也炸了.想换电源不好找,SFX架构的电源,赶紧拿去年买的1U小电源换上临时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地下室放的太久了

的确的确,厉害厉害,这都猜到了

网友:
机箱进小强了,炸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