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气灶电池,为何低于1.4v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0-02-01):
最近几天燃气灶不好点火,火花无力,有时候点燃了会自动熄灭。
看来是电池寿命到了。

拆下电池测量了一下电压,容量没设备不好测量。

还有1.4v的电压就不能用了,感觉有点浪费啊!

再来看看新电池电压,也才1.58v而已。
才降了0.2v而已。

这台燃气灶只要一节电池就能工作,1.5v电偶式的,我用了两节并联也是6个月就要换,感觉比以前的那种费电啊!以前脉冲点火的好像是3v电压。能用很长的时间。

网友:
电压没降多少,但是内阻大了很多

网友:
咋不测一下内阻?话说,干电池到1.4基本上电量也没剩下多少了。新的1.58好点的电池能到1.62

网友:
我换了一个20AH的磷酸铁锂

网友:
跟安全有关的东西,可能相对保守一点

网友:
测一下旧电池打火时的电压才准

网友:
负载在看下,南孚的1.4v  得意打火灶在用。

网友:
我直接改成18650电池的,已经用了一年半了,效果很好

网友A:
普通1.5v电池低于1.45伏就代表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1.5v电池低于1.45伏就代表没电了,

我经常用到0.9V

网友:
拆开看看不会是捏轻电池吧?别拆开跟我捡的长虹1号一样,里边是个5号碱性电池加增粗结构

网友:
你测的是空载电压

网友:
一节电池用五年。

网友:
电池的空载电压意义不大,一负载就掉下来,特别是点火这种大负载。

网友:
会不会是内阻增大了 实际点火的时候电压还要更低

网友:
要在负载的时候看,用完电的电池空载电压也挺高的,一负载直接掉一半

网友:
空载和负载的区别,这下楼主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网友:
电池几个月就没电了?我的用了几年了还没事。什么原因?

网友:
咬一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
搞个单个旧的铅酸电池用单格挑好的并联试试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