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耐杰L3000充电器

楼主(2020-02-01):
先来无事拆耐杰充电器研究一下

正面图正在充电中。带放电和容量测试。

充电器背面,12伏输入。

主板背面,主控
芯片被打磨了,应该是单片机。

主板正面哪坨胶粘的是用三级管上的散热片,
这是带充电宝功能的,但纯属鸡肋,功能电流小不说,给手机充电还打嗝。所以就出了个馊主意,把13007三级管砸开,把13007的小铜板用导热硅胶当散热。效果还不错,起码不打嗝了。

拆解耐杰L2000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0370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但是好像没牌子。

网友:
耐杰电池不错的,充电器没用过,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同款路过。字数你妹

网友A:
耐杰单槽多规格电池充电器用了近四年,感觉不错
COOKLOOK原配充电器充电,磷酸铁锂电池发热严重,速度却不快,到后来充电器挂了
换了耐杰充磷酸铁锂,基本不发热,速度也可以,500mA默认档1小时多一点足以

网友:
这个不就是Lii500吗?

网友:
同款路过,电池挡片坏了一个,铁的不耐折,砸烂了个别的单槽的给它换上,勉强用着!呵呵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A:
耐杰单槽多规格电池充电器用了近四年,感觉不错
COOKLOOK原配充电器充电,磷酸铁锂电池发热严重,速度却不 ...

这款充电器是不可充铁锂电池的。

网友:
介绍得不错。这款充电器功能比较多,不但可以单槽充电,还可以测容量、电池内阻等,充电电流也可自己设定,保护功能也比较全。缺点是价格比较贵,我当时入手时大约180元左右,现在降到130元左右了。但只能充锂电池及镍氢电池,不能充铁锂电池。这是一大遗憾。另外,按他们客服自己的话说,测得的电池内阻并不准确。一来是因为2线测量法的限制,其次,极片处的接触电阻也比较大。所以,充电器上显示的电阻要比实际电池的内阻大。而且测量时要注意用力压紧、转动电池,目的是尽量减少接触电阻,甚至换几个槽测量对比一下。最后取显示的最小值。所以说,在制造亦或材料方面还是有点不到位。当然这些都是按照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杰单槽多规格电池充电器用了近四年,感觉不错
COOKLOOK原配充电器充电,磷酸铁锂电池发热严重,速度却不 ...

耐杰L3000不支持铁锂电池!

网友:
还不如花130元买C4-12那款充电器好了,最大支持3安充电电流的

网友(2021-03-04):
带液晶显示屏不错,比较直观

网友(2021-11-01):
这个充电器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