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HC-06蓝牙模块问题

楼主(2020-02-01):
四个HC-06蓝牙模块,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情况。通过USB转TTL连接电脑,用调试助手,发AT指令没反应。用手机串口助手连接模块成功,发送文本,电脑上显示乱码。请高手们给予指点,是啥原因?谢谢了!

网友:
肯定是串口设置的波特率不对。反正就那么几种,逐个试一下

网友:
更正一下,hc06和hc05不同

网友A:
换一个USB转TTL,或者使用原生串口试试,不排除你的USB转TTL有问题,或者波特率不准,或者蓝牙模块的波特率不准,建议把USB-TTL的TX RX短接然后发送数据,看看返回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USB转TTL,或者使用原生串口试试,不排除你的USB转TTL有问题,或者波特率不准,或者蓝牙模块的波特率 ...

USB转TTL没问题,用它烧录STC正常.波特率我没动,短接RX和TX都没反应.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