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圈在家里,开箱一物,求用途

楼主(2020-02-01):
看看哪位大神知道做什么用的,之前插电看过里边是一个android系统

网友:
远程桌面客户端

网友:
arm架构的客户机

网友:
ARM内核的瘦客户端,如果里面是Android的话应该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一个瘦客户机而已

网友:
客户机 可玩性不高

网友:
盒子上写的是ARM 平台用于数字标牌和瘦客户端。

网友:
瘦,确实够瘦,当年从地摊也堵过巴掌大的好几个面都有插口的小盒子,还有开关钮和电源口

网友:
远程终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