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AAA不锈钢手电头部拧不开

楼主(2020-02-01):
有一个AAA不锈钢小手电,装上电池接触不良,时亮时暗,比较恼火,更恼火的是头部打不开,哪位兄弟给支个招儿呗,非常时期在家找个事儿干。

楼主:
箭头指的部位是接口

网友:
拧开玻璃前挡圈或用软木棒顶玻璃轻轻向后敲,有时干脆无维修价值。

网友:
打胶了,可能。

网友:
高压锅煮开

网友:
镜片压盘是塑料的吧,加热试试

网友A:
基本上是开关的问题,我三个手电尾部开关都这毛病,按按开关就亮,

网友:
开关换成合适的其他样子可靠性好一些的开关

网友:
加热+1,看着办。

网友:
这种东东不好拆,厂家都设计好了……。

网友:
这个是压进去的~~~打没打胶不好说。我也好几个,时间长了经常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开关的问题,我三个手电尾部开关都这毛病,按按开关就亮,

不是开关的问题,时亮时不亮的时候,拧动几下会好些,初步认定是头部弹簧的问题。

楼主:
台虎钳咬不住啊

楼主:
上哥俩好来个亲密接触试试,不行了就用开水煮了

楼主:
弃之有点儿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指的部位是接口

如果螺纹连接会有扳手着力点,这个完全光滑的应该是胶接的,无损打开很难。

网友(2020-03-19):
我手上还有两把
用刀翘头部压圈 取出玻璃片和灯杯 用笔管插入电池仓敲出来灯头处要垫硬木头  快出来时要悬空敲  防顶坏led 电路板负极圈和铝连接不好  可焊铜丝  铝开v槽  利用过盈  没小广现接触不良

网友:
上五号电池手电,我有很多,都是这样,接触不良,最后用电烙铁焊了一个充电电池,然后在尾部加装一个充电口和保护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0-05-27):
一次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