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新华为定制3米 wifi延长线

楼主(2020-02-01):
全新华为定制3米  wifi延长线。福建旁边良泉代工。可以作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4.5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8Tp9Ay&ft=t&id=562332973850

华为, 定制

网友A:
运费能买两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费能买两根了...

我也是这感觉,我都去买了。结算的时候不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费能买两根了...

呵呵,同样线材,你最多买1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同样线材,你最多买1米

那也不至于. 5米的SMA双公头的也买过. 1米的也买过.
现在直接上10m的网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至于. 5米的SMA双公头的也买过. 1米的也买过.
现在直接上10m的网线了. ...

5米的同轴。。损耗大吗?

网友:
看看咯,什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米的同轴。。损耗大吗?

感觉和1米的没太大区别.

我用的是客户端模式+AP.

楼主:
可以作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楼主:
可以作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4.5元

网友C:
店里有内螺内孔的SMA接头么?倒是需要一根两头都是内螺内孔的,有的话考虑换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店里有内螺内孔的SMA接头么?倒是需要一根两头都是内螺内孔的,有的话考虑换头用~ ...

没有那种街头的

楼主:
。可以作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4.5元

网友D:
我记得以前在中国无线论坛混的时候,里面的大神都是说馈线长度最好不要超过一米。30公分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在中国无线论坛混的时候,里面的大神都是说馈线长度最好不要超过一米。30公分是最好的。 ...

馈线要卡看材质和做工的,这个线在官方数据中每一米降低1db增益,淘宝卖的那种r179线,一般都要降低1.5db以上。一般来说线径越粗,外表镀银会降低损耗。

楼主:
福建旁边良泉代工。可以作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4.5元

楼主:
BR2WSV-SC68QP-GE8GB9-5TE57R-R8ELOB-AVOG94-R7GQQH

楼主:
为无线网卡 路由的天线延长线使用  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