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ERYL无线话筒拆不下去了

楼主(2020-02-01):
找出两支无线话筒,没有接收机,不知频率,没有频率计,网上没有找到资料,特来这里寻求帮助,想调到fm频段做发射器,收音机接收,板子上晶振16.8583MHZ,发射电路是分立元件的,看看这里的大神有办法支招不,谢谢。

网友:
不懂无线电,改这个有难度

把那两枚螺丝拆掉就可以卸下电路板

网友A:
从电路结构和采用的元件看,这应该是VHF频段的无线话筒。
那么它的发射频率应该是16.8583MHz*12=202.2996MHz,标称202.3MHz。
调频收音机的接收频率在76-108MHz,是收不到它的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结构和采用的元件看,这应该是VHF频段的无线话筒。
那么它的发射频率应该是16.8583MHz*12=202.2996MH ...

楼主想改到调频频段,改倍频电路行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结构和采用的元件看,这应该是VHF频段的无线话筒。
那么它的发射频率应该是16.8583MHz*12=202.2996MH ...

16.8583MHz*12=202.2996MHz

这个12是什么意思,所有无线话筒都可以这样算无线频率吗,我也有好几个话筒,也没有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改到调频频段,改倍频电路行不行呢?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但这类电路涉及选频和谐振等设计要素,电路中一系列涉及频率的元器件是按原设计频率选定和调试的,除非将这一系列与原频率相关的器件都按新设计频率更换并做重新调试,而且跨频段的改变可能连电路结构都要做变化。
所以这样的改变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网友:
良心货,居然用上了NE5534单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8583MHz*12=202.2996MHz

这个12是什么意思,所有无线话筒都可以这样算无线频率吗,我也有好几个话筒 ...

VHF话筒占用频段通常在200MHz左右,为使十几兆晶振的频率落在VHF范围内,12X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倍频倍数,
当然11X,13X以及其它倍率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实现起来相对麻烦些。
12X在这里只是根据经验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