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斐讯K2P A2版频繁断网

楼主(2020-02-01):
宅在家里没事,路由器又跟着捣乱,老是断网,拆!!!!  拆机过程很多人发过了,我就不发了

顶部打的散热孔,聊胜于无吧,心理安慰

线路板背面

仔细检查,发现一个电容没有焊接上,估计是它的问题吧(画面有点糊,凑合着看吧)

眼花了,两个放大镜叠在一起才能看清楚,焊接完的样子,原样装回,试机,运行一天多,正常

网友:
B版?那几个孔真辣眼睛

网友:
这真是日了狗了。。不过那孔打的真难看

网友A:
手里有台K2,满速下载就容易死机,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刷官改,

网友:
既然孔都打了,切成个正方形吧,上面固定个小风扇

网友B:
我有个K2P  B1版,按照网上教程一直没刷成功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K2P  B1版,按照网上教程一直没刷成功

B1没什么好刷的,我B1刷的V1.2的固件,用着还凑合!
http://woo.iytc.net/?dir=uploads/K2P_BCM/%E5%8D%8E%E7%A1%95
你确定没刷错吗?

网友D:
以前用TP的,都是直接挖个打孔,用胶水粘上台式机的北桥散热。杠杠的。

网友:
打孔纯属多余  这么大的铝合金壳子都是跟散热连载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TP的,都是直接挖个打孔,用胶水粘上台式机的北桥散热。杠杠的。 ...

散热片再来个中分头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散热片再来个中分头造型

需要篮球吗

网友:
这打孔算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台K2,满速下载就容易死机,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刷官改,

有人说电容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图片说明哪个电容,遇到过几个K2都是大负载容易频繁断网,不稳定

网友F:
恩山论坛里面有改电容的详细帖子。去找找看

网友:
tp842功率35瓦记得,斐讯60+不稳定,吃灰中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山论坛里面有改电容的详细帖子。去找找看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1没什么好刷的,我B1刷的V1.2的固件,用着还凑合!
http://woo.iytc.net/?dir=uploads/K2P_BCM/%E5%8D%8 ...

博通CPU 的,应该没错。刷固件就是不想用原厂的。

网友:
都这德行了还舍不得撕那碍眼的膜 这人得邋遢成什么德行

网友:
虽然不需要,但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