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众车机音频插口入高压烧坏,不出声了,求助!

楼主(2020-02-01):
如题。不知道小朋友什么时候干的坏事!!把音频输入线插在了插排孔里了。。。求助,烧坏的元件是个什么型号或者有什么维修的思路,感觉不应该烧坏太多元件吧,小白就是靠蒙和瞎猜

先看图:

目前状态是屏幕显示正常,调节正常,就是没声音!检查其他地方没有烧坏痕迹。
烧坏的应该是三极管吧,型号看不清了,烧掉了一个脚!感觉丝印像5A6P,度娘查了一下也没找到说明
找了个5A6M换上了,没改善。

铁面板 上烧黑了!

车机型号:

主板全景图

最后,麻烦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方便的给一下这个元件的丝印型号,谢谢!

网友A:
输入没有电容的话很可能音频线连接到的芯片就挂了

网友:
钳位用的稳压二极管,取掉也行,不影响使用。不过最好补上,就是用来当炮灰的

网友B:
起码得有个主板图啊,这么多张图片,拍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没法判断的。估计音效芯片不保

网友:
全是一个地方的图片,都不知道通到哪里,你让大家咋给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有电容的话很可能音频线连接到的芯片就挂了

看来是问题很严重啊!还是放弃吧,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得有个主板图啊,这么多张图片,拍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没法判断的。估计音效芯片不保 ...

感谢指教!一会上个全景图。如坛友分析,看来还是有芯片挂了,那只能放弃了,实在是搞不了啊

网友:
车机电路复杂些, 不好修 。

网友C:
看符号应该是个TVS管,估计烧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符号应该是个TVS管,估计烧短路了

图上是更换过的元件。不知道元件型号呢

网友D:
图少 音频输入窜入高压 估计控制输入源切换的音频芯片挂了 至于其他的东西还有没有坏需要细查 可以找到音频切换芯片 网上查到资料 然后把你需要的音源比如cd或者收音机的芯片输入脚直接跨接到输出脚 看看有声音没 有的话直接接死不切换了 或者用开关切换 还没声音的话 就不好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图少 音频输入窜入高压 估计控制输入源切换的音频芯片挂了 至于其他的东西还有没有坏需要细查 可以找到音频 ...

对了 有的机子可能没有这个芯片 集成在cpu 你跑电路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 有的机子可能没有这个芯片 集成在cpu 你跑电路看下吧

感谢指教!得空再查一查看看,电路太复杂了,看着晕

网友:
这种复杂程度的,,,论坛有8成几率修好的人都不多

网友:
先不用说别的 拿三角袋把熊孩子很抽一顿 熊孩子敲坏了 可以再长 东西坏了 可就没有了

网友(2024-10-15):
跑线路吧,一点点更换。   板子放桌子上闲了就鼓捣一会 不定哪天脑洞大开就整好了

网友:
从音频输出反向查吧,能开机问题在就音频这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