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触摸开关TTP223究竟能耐多高电压?

楼主(2020-02-01):
内部有稳压管吗?
标称2-5.5v,静态电流十几微安刚刚,11v电源串接4.7K电阻误加到了TTP223电源端,没坏

网友:
把电阻去掉一定坏。
这种器件一般每个引脚都有ESD二极管保护,电源和地之间也有,电压过高就会导通,串联电阻限制了电流使得器件依然工作在击穿电压下所以不坏。但是去掉电阻高压会先烧掉二极管再烧掉内部其它电路。

网友:
串联电阻限制了电流使得器件依然工作在击穿电压下所以不坏,

网友:
2-3ma大概还没来得及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