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年前买的电子负载.求大神改大功率

楼主(2020-02-01):
几年前玩电池,买的电子负载30V10A 60W功率.现在测试电源24v2.5A上线.功率不够用了.求大神指点一下.看看更改加大功率

网友A:
加大散热,加m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散热,加mos啊

这个电子负载超功率60瓦限流.是不是别的地方也要改.功率管是W60N10

网友:
卖家写死程序了,加大功率管也没用。

网友:
加场管,换散热器,换康铜丝

网友:
如果你要求电流值准确,必须修改代码。如果你对电流值与显示不符,那就方便多了。把电流取样电阻改小一半,或者另外并一条相同的采样电阻,加大MOS管的电流和功率参数,改善散热条件(加大散热面积,或者用强力散热风扇等),可以加大一倍功率,但电流读数比显示的大一倍。

网友B: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串联电热丝分担热量

网友C:
带自动控制的就麻烦 如果本身不带自动功率控制  那个电流表只是显示和计算 就简单  带限流 这个可能只有修改代码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自动控制的就麻烦 如果本身不带自动功率控制  那个电流表只是显示和计算 就简单  带限流 这个可能只有修 ...

自动控制的这一部分能拆了不要吗

楼主:
补几张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串联电热丝分担热量

我感觉也是这种好改,高技能等级的改动不好改,会改楼主也不用问了。串联电热丝,不改变最高电流。看看电压怎么检测的需要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