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玩转马自达16款手舒闲置车机

楼主(2020-02-01):
这款车机是16年买车的时候加钱购买导航后卸下的原厂车机,说来比较后悔,在4s店加装的导航竟然不是原装货,wince系统的。

这款车机闲置下来3年多了,过年在家实在无聊,加之我的阁楼工作台搭好了,就小试牛刀玩一下。其实网上有这款车机的尾线插头,
也不算贵,但是那不如自己干有成就感嘛。

先上一下全貌图:

供电:atx电源 扬声器:电视拆机小喇叭两支

玩之前在网上找到了热心网友提供的接线图,给这次动手省了很多的时间,我在下面的图中贴出来:

画圈处的过钥匙启动开关直连供电正极,我在内部电路板飞线连接的,懒得拍照了,
在这幅对比图上标注一下吧,其他的接线都很简单,左上右上分别是后右后左前右前左四个汽车喇叭

所有的接线我用了接线夹(具体叫啥我也搞不清了)和杜邦线,这样不需要焊接,插拔方便。

因为间距比较小,外面用胶带绝缘。

AUX的接线办法:

网友提供的接线图和我的图片正好翻转180°,大家自行理解就好,画圈处是AUX检测线,OFF时是高电平(5v左右),表示AUX口未接入设备,这个网友提供的图片没有具体如何实现AUX低电平,不过这也不难猜,随便找了一个1k贴片电阻拉了一根线,另一头接铁皮地电压就被拉低到2.8v左右成为低电平了,AUX检测口也就成了ON。检测口旁边是音频线的地,下面两个是左右声道,随便接吧。

收音机天线制作:

随便弯了个锡丝塞进天线孔里接触上就完了,这个天线必须有不然搜不到台。当然了接上线效果也不咋地,反正也不爱听广播,聊胜于无,实现功能就行。

USB接口的连接办法:

这个也是做好了才拍的,简单说一下就好啦,主板上本身就是有usb接口的,只不过接口比较特殊,但原理是一样的,一共四根线用万用表量一下,判断出地,剩下三个有两个是数据口,
数据口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剩下那个就是电源正了。正负别接反了,接反有可能烧鸡,数据就先接上看能否识别u盘,不能识别对调一下肯定就OK了。

供电:

这个老生常谈了,ATX电源,绿线接黑线强制通电,风扇开转

根据电源上的指示图,黄线是12v的,接上就行了:

照片拍糊了,就从黄线里引出正极,黑线接负极OK

至此所有功能都实现了,上一下车机的近距离照片:

这个车机下面的铁皮正好是个有角度的铁皮,上面还有好多孔,用自攻丝打到铁皮上正好当个支架,真是美滋滋啊。

附上热心网友提供的原图:

网友:
4s都是外包业务

网友A:
插座接线整点热熔胶固定一下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接线整点热熔胶固定一下比较靠谱。

插座我觉得还是得找个插扣式的 这个先临时用吧

楼主:
4儿子太坑了 一直没有好印象 可惜买车的时候我不在 媳妇自己决定的

网友B:
这个接CD机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CD机怎么接

这个貌似没人研究怎么接cd机呢。。。cd现在太不方便了,只能自己研究下了

网友(2020-07-22):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没人研究怎么接cd机呢。。。cd现在太不方便了,只能自己研究下了 ...

你的技朮这么牛你老姿她知道吗?

网友:
不知道音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