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Kaisi金卡思 K-105 超声波清洗机并重写程序

楼主(2020-02-01):
在年前的时候买了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了几次感觉还好就一点不好,不好倾倒液
前两天拆下来看了一下
大体这个样子

按键部分,有三个按键 两个用来选择清洗的功率
并调节清洗时间,只能加,不好减清洗时间
O/I来开启关闭清洗的

底部拆掉四个螺丝就可以拿下来了

可以看到一个驱动板和控制面板还有一个压电陶瓷片,用来产生震动

用胶粘在上面的

这就是驱动板全貌了,
两个继电器用来控制不同的清洗功率
黑色的闭合就是30W清洗
蓝色的就是50W清洗
具体清洗的时候是多少W我也没测,我的功率计不知道被我放到哪里去了

控制板背面,有手工补焊的痕迹

两个13005三极管
居然少了保护的二极管,万恶的厂家。

补上

下面就是控制板部分
用一个4P线连接驱动板
正面主要就一个单片机,一个数码管,三个按键,和两个SS8550三极管

反面没有器件

数码管型号为3261BS
公阳两位数码管

宏晶的STC15W201S单片机
工作电压5.5~2.4V
程序空间   1K
SRAM        256字节
EEPROM    4K
电路板丝印了一下引脚

可以从数据手册中看到关于命名的详细信息

下面开搞
看引脚图对照板子走线
数码管的ABCDEFG和两个公共点直接接到IO引脚
三个按键也直接接到IO
还有两个IO用来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开始清洗
要注意的是由于数码管阳极电压由IO提供
电流很小,要在程序里面配置IO工作模式
改为推挽输出,这样数码管才能正常显示

发现单片机直接在板子上面下载工具识别不了
需要拿下来,才可以下载

应该是单片机在板子上面
串口有电路被干扰到了,不能正常通讯
然后就开始写程序,
功能都写出来了,可是

已经将优化模式跳到9了 还是大了一点
只能减一点代码了
本来还想加上设置项保存的,设置的清洗时间脱气功率的
我买了新的单片机了,可是快递迟迟未发
还是等买的容量大一点单片机到了再弄吧
还想留着原厂的单片机的,看来还是算了
这种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上电默认清洗时间为2分钟,开启脱气功能,清洗功率为50W
原本的程序不带有脱气

左边的两个按键为调整清洗时间
加和减,长按为快速加减时间

O/I按键有三个功能,单击双击和长按
单击为调整清洗功率
显示P3为清洗功率为30W,P5为50W

双击为开启关闭脱气功能的
q0为关闭脱气,q1为开启脱气功能
所谓的脱气功能就是清洗的时候在清洗液中会产生气泡
就是暂停几秒除掉气泡

长按O/I键开始清洗
数码管显示ON

数码管会显示剩余时间

清洗的时候单击O/I可以停止清洗
数码管显示OF

洗两个U盘和两个2246XT

可以看到有悬浮的气泡

程序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Vl3KjI6bftyuPaPAYWyqA 提取码: XDZZ

网友:
厉害了 对超声波清洗机都下手了   下一步研究连续可调功率超声波清洗 ?

网友:
第一次听说脱气功能,受教了。

网友:
这帖子可以申精了

网友:
15系列这样连接可以下载?前段时间我那个104怎么连接都是认不出单片机…扔那里好几天了…

网友:
1027优化成1024:lol:问题不大

网友:
牛掰了,真硬核,厂家也挺良心,没有打磨单片机哈哈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这个超声波清洗能清洗什么东东呢,以为是高频震动的意思

网友:
虽然死特惨“名扬天下”,但是实际产品看到的不多,除了淘宝那些个人作品以外。
1KB Code Memory我觉得应该够了,控制这个电路似乎不算太复杂的逻辑,所以用ASM编写吧,这样应该可以控制在1kB内。我也用过1KB的 MCU,用ASM可以塞进去好多功能,而且甚至还留下几十字节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7优化成1024问题不大

code为1018时好像也提示过大,最后是1003不提示过大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清洗剂。

凯特森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