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建伍老功放(KENWOOD KR-A5020)

楼主(2020-02-02):
一台90年代的老建伍功放无声故障,拆开来修。

外型是这样的,双声道75W+75W功率,带数字频率合成收音头,VFD真空荧光显示屏,带红外遥控:

网上找到了维修手册和电路图,有图就方便多了:

先把外罩拆掉,这个非常容易,就几个螺丝。里面主要是一块主板,还有两块垂直安装在主板上的小电路板,另外显示器前面板上还有一块电路板:

有两个变压器,大的是主变压器,不用环形变压器是典型的日系风格,主变压器由CPU指挥继电器控制工作,接到开机指令后才会接通变压器的电源。旁边一个小变压器是待机变压器,插电即一直工作:

两个大水塘都是著名的ELNA的,电容中的一线品牌,用料不错:

主板上有两个继电器,左边那个是主变压器电源控制继电器,右边那个是音响输出保护和控制继电器:

铝制散热器很大,但是没有散热风扇。散热器左侧主要是电源和功放电路:

功放对管用的是松下的互补达林顿管2SB1492和2SD2254,达林顿结构的电流放大倍数HFE很大,驱动比较容易,每对功放管之间的白色器件是工作点限流电阻,顶部也有短引出脚,方便测量工作点电压和电流:

这个松下功放对管的参数datasheet,可以看出两个管都是达林顿复合管结构,电流放大系数hFE可达5000-30000倍!所以很容易驱动:

这块垂直的附加电路板是功放的推动电路板,负责完成功放管之前的电压驱动和电流推动,由于功放管用了达林顿管,所以驱动电流不需要很大,驱动板上的晶体管因此都是TO-92封装的小功率管:

推动板的电路图很简单:

另一块垂直附加电路板是收音板,可能是因为长度太大的原因它在机箱里是斜着放的。收音板采用独立的专用高频头,装在屏蔽罩里,支持数字频率合成,主控CPU只要直接送时钟和数据信号过来就行,收音电路原理上还是传统的超外差模拟电路,用的主要是三洋和松下的芯片:

开修。功放维修首先要测一下各个功放管的三脚电压,判断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功放管是否损坏,工作点是否正常。功放管坏了一般就不用修了,这年头很难买到真货原装管子。这个功放后面有个阻抗选择开关,用来选择外接音箱的阻抗,8欧以上或8欧以下,这个开关实际控制的是变压器的供电电压,8欧以上用正负50V电压,8欧以下则是正负35V供电:

调到8欧以下用35V,然后测量4个功放管的各个脚的电压,结果是分别都在正负35V、正负1.2V和0V附近,说明供电、功放管以及工作点都完全正常,最值钱的东西都没坏,有维修价值:

功放部分电路图:

然后就测信号看看,用前面板按钮切换到收音状态,收音搜台正常,信号显示良好,音量旋钮打到中间,示波器接到功放管的基极和发射极,发现都是一条直线,所有功放管上都没有信号:

从前面开始找。收音板的输出信号正常:

然而,收音板出来后到音源切换电路就有问题了。音源切换电路由两个东芝的TC9162和TC9164模拟开关芯片构成:

就是这两个芯片,注意主板上有很多的跳线,这是那个时期日本音响的特点,为了降成本使用单面电路板而不得不使用大量跳线来完成复杂的走线,那些跳线都是机器自动插装的,效率很高成本很低:

示波器显示TC9162的信号正常,收音信号从4(25)脚进来6(23)脚出去,这几个脚都有音频信号波形,但是到了TC9164那里,3(26)输入脚有信号,但是输出脚4(25)上就没有。而两个芯片的CPU时钟和数据脚直接相通,控制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怀疑是TC9164芯片坏了,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打算先用飞线把信号短接了临时凑合用。正要飞线,突然想,这会不会是因为设置不当而导致的呢?

到网上找到使用说明书,发现了问题所在:面板显示器上TAPE 2标志是高亮,说明功放现在被打开了TAPE 2 MONITOR功能,就是第2磁带机监控状态,说明书说这种情况下音频信号将被送到背后的TAPE 2接口进行监控而不送到功放电路,所以当然第2个信号切换芯片TC9164就不会有输出了!就是下图中画圈的那个TAPE 2高亮显示,退出这种状态只需要再按一下面板上的TAPE 2 (MONITOR)按钮让TAPE 2高亮显示消失即可:

解除TAPE 2监控功能后TC9164的输出脚果然有正常的信号输出波形了。但是接上音箱后却仍然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还有别的故障,还得继续查找。

从信号切换电路往下顺着找,发现驱动板的输出信号是正常的,几十V的音频波形:

然后到功放管,几十V的音频波形也有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声音呢?只能是从功放管出来的输出控制出问题了,最大的嫌疑就是输出继电器没有工作。输出继电器是由音箱保护电路控制的,它由一片日本电气NEC的uPC1237功放专用保护电路组成,可以同时完成开机延时、交流电源断电、功放短路过流、功放中点电压偏移等各种保护功能:

仔细在这部分电路查找,果然很快发现了问题。下图中中部的单列塑封的芯片就是uPC1237,这部分电路板上打了固定胶,但是看起来好像进过水,有明显的锈迹,而注意它上部右边画圈的那个电阻,那个电阻的一个脚锈断了!这个电阻就是电路图中的R88,是uPC1237功放保护芯片的供电电阻,这个电阻坏了功放保护芯片不工作,就不能接通音箱输出的继电器,所以音箱当然就没有声音了:

问题找到了,但是修理还要费点工夫,因为需要把主板拆下来才能换这个电阻,而拆主板基本上需要把这个功放大卸八块全部拆开。

根据维修手册的爆炸图,要先把面板上最前面的铝合金装饰板拆下来,螺丝在功放的底部:

取下铝合金面板:

然后拆下面板下的几个螺丝:

就可以拆下塑料的面板总成了:

拆开的前面板总成,上面有主控CPU、VFD荧光显示器以及操作按钮和耳机电路等等:

面板总成拆下,下面隐藏着两个螺丝就是散热器的固定螺丝,拆下:

然后到功放的侧面,拆掉收音板的一个固定螺丝:

最后,到功放的后部,把所有的螺丝都拆掉,一共有十几个:

收音板就可以拿下来了,欣赏一下:

前面板上的音量控制旋钮也有很多玄机,先把固定环拆下,是用两个塑料卡子卡在后面的:

然后取出旋钮:

旋钮内部还带一个小电路板,这是旋钮的指示灯电路:

旋钮取下,音量电位器轴的固定螺帽就可拆下了:

最后,音量电位器总成就可以从后面抽出,它由一个电位器、一个控制电机还有一块电路板组成:

上部就是音量控制电机,它由一个驱动芯片驱动,接受CPU的指令来调节音量的大小,这种模拟音量调节方式比用电子电位器的方式的优点是直观、无失真,缺点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寿命短、电位器磨损后有噪音,比较新的功放都不用这种方式而都换成数字电子电位器芯片或者DSP直接控制了:

日本功放的电位器显然都是用大名鼎鼎的ALPS电位器,手感好寿命长,完全没有调节噪音:

音量电位器总成的电路板比较简单:

最后,剩下的就是主板在底盘上的几个固定螺丝了,都拆掉:

主板就能完全取下来:

找到电路板焊接面上锈断的R88电阻,就是下图中画圈的位置,维修就很简单了,焊下这个电阻换个新的就修好了:

最后重新组装起来,接上音箱,虽然只是建伍的中低端功放,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低音有力,高音清晰,中音丰富,75W x 2的功率也还可以。燃鹅,修好后其实也没什么用,放阁楼备用咯。

网友:
沿海城市使用吧

网友:
收音板歪着放表示不能忍

网友:
有好工具做起事来事半功倍!羡慕示波器

网友A:
LZ牛x,思路清晰,但是,是不是开始就检查元件有无损坏之类的更能节省时间呢

网友:
不管有没有用 总想修好它 修好再让他吃灰 我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牛x,思路清晰,但是,是不是开始就检查元件有无损坏之类的更能节省时间呢 ...

就像现在的医生,检测手段多了,一来就开检查,没时间望闻问切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设备齐全,动用了看波器,大工程也。。。。

网友:
牛x,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就是固定胶水惹的祸!这种胶水控制了产品的寿命,应该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设备齐全,动用了看波器,大工程也。。。。

示波器总是要定期开下机的嘛,否则就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牛x,思路清晰,但是,是不是开始就检查元件有无损坏之类的更能节省时间呢 ...

示波器总是要找借口定期开下机的嘛,否则就放坏了

网友:
上了年纪却发现阁楼上还堆着年轻时的记忆

网友C:
我想问问这样顺着声音线路查的时候把示波器换成一个耳机正负极是否能达到类似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这样顺着声音线路查的时候把示波器换成一个耳机正负极是否能达到类似效果 ...

效果是类似的,但是示波器就没有借口开机了

网友:
看来是要环境比较潮湿,有锈蚀,在北方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干燥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是类似的,但是示波器就没有借口开机了

哈哈那如果用耳机听,是会听到电流声呢,还是音乐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如果用耳机听,是会听到电流声呢,还是音乐的声音?

信号是音乐那就是音乐,信号是相声那就是相声,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听到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是音乐那就是音乐,信号是相声那就是相声,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听到广告 ...

哦,也是,不是解码器,所以声音在这些过程都是原来的样子,只是被逐步放大。。。菜鸟小白废话多,谢谢指教。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是这种功放检修首先就是要:开机以后用耳朵听保护继电器有没有吸和的声音,由于继电器开机以后会延时几秒钟吸合,所以很好检测。